四轴开伞弹射囊保护,理论图(集思广益畅想图,大家一起讨论,望模友指点。)

楼主(2012-04-16):
看到很多摩友们对四轴开伞开保护囊和有兴趣,本人也特意设计了一个,还望多多指点。

我的水平有限做了个图而已,气体排放装置,首选二氧化碳---贵啊!
其次,大火机充气管!
最次,火 箭发射药,或者黑火药,,,

一定要算好药量啊!别冲炸了!

废话少说上图!

复件

复件

楼主:
大体思路,相信摩友们集思广益,把你的想法放到本帖中吧!发挥我们的diy精神,理论和实际!加油!

网友:
好创意   不过感觉用压缩气体安全些!! 不会因意外导致其他问题!

楼主:
这个气囊材料不好解决,压缩气体的量或者火药量需要计算,这个有些难。就怕冲爆了。
还有一个就是可靠性,能不能及时打开,火药怕点火不到位,压缩气体呢怕阀门没及时用舵机打开。

网友:
原来是图纸。

网友:
拿个安全气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飞控有两个坏了再买,你的大疆可要好好保护啊,所以你当小白试试先。。。。

网友:
安全气囊打开,桨直接砍破。。。位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给桨减速的,材料好的气囊迅速打开后,把桨要么挡住,要么给挤住,这样有助于安全。

网友:
国外不是有现成方案了么。

网友:
标题

重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问了,他们说用的是用救生衣系统做的,,,不过他们没给我连接,,,,

网友C:
不行的,这点大小不够,受力分析也没做好,好的设计应该是第一步“借力转向”,因为落地时,绝大部分情况是一个支撑点受力,如果由一个点支撑所有的冲击力,势必造成较大的破坏。此时和地面的接触点上如果有一个万向轮,就能把四轴先平放下来,变成4点受力,然后再考虑气囊什么的避震。

可惜的是没找出好的方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这点大小不够,受力分析也没做好,好的设计应该是第一步“借力转向”,因为落地时,绝大部分情况是一个支撑点受力,如果由一个点支撑所有的冲击力,势必造成较大的破坏。此时和地面的接触点上如果有一个万向 ...

恩,,,这个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