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来帮忙分析一下,无耻的炸鸡!炸鸡!炸鸡!

楼主(2012-04-16):
今天中午刚下班,兴致昂扬的回家,先是把自己的DJI450机架,里面装的是XA飞控-P加V2电子罗盘,在半山腰飞,没有电线杆,没有混凝土,飞了大概10分钟左右,航向锁定正常,没有开CF功能(电子罗盘就没有正常用过一次),电池是6000毫安,电量没有报警,机身也没有抖动,一切很正常,然后转了个45度角前进后退,都很正常。过了10分钟左右,我又校准了一次航向锁定功能。鸡鸡有点小失控了,但是被我控制下来了,没有停,继续飞,大概又过了30秒左右,飞行姿态是前进后退,突然鸡鸡偏右向西方飞去,我一边追一遍往左拉杆,一遍大喊:“大圣,你收了神通吧!最后直接撞上了人家的楼顶,那家楼顶正在倒混凝土,那鸡鸡惨烈的落了,结果损失了三个机臂,一个电机,电调,所幸的是电池稍微变形没有大碍,当时我怀疑是我遥控器的问题,我的控是FM老控,但是在10米距离不应该失控啊!请XA出来分析一下!炸鸡图就不上了,太碎了,上个控的照片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你 接收机的 天线怎么固定的

楼主:
天线是绑在一号机臂的下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是绑在一号机臂的下面的

我的是立起来的,就像孙悟空变山神庙的时候的尾巴那样立着

楼主:
世态炎凉啊!没有个诚心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态炎凉啊!没有个诚心解决问题的。

我说的是真的啊,真立起来的,找根杆,然后把天线用根吸管往杆上面一套就成。天线放在电源线下面估计会有干扰

网友:
不要估计, fm 的天线和电调放一起就一定会受干扰

网友:
有时炸机我们都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