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六通首次倒飞 老鸟赐教

楼主(2012-04-16):
新手,现在水平仅可以对尾悬停。
前段时间练习时完美炸机,换了桨后当时也飞了几个起落一切正常,结果出差了十来天,最近有空拿出来试了一下,怎么机子向 左倾后倒 死拉也拉不回来?怎么回事呢?
另外,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不知是我技术不好原因还是其它?一直都是起飞前与降落时机子都会很晃(飞起后就一切正常)什么情况呢?能调吗?
高手请赐教,谢啦
现在想倒飞,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打开倒飞开关呢?打开倒飞开关后可以马上让机子倒过来吗? 倒过来后加油门变减油,那么要怎么实现倒飞以及倒过来后再如何倒回来呢?新手,问题太多了,谢谢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调调副翼拉杆,试试,直升机飞行过程中晃有以下几点,第一,看看遥控器右上角感度开关,往加的地方调,或者往减的方向调整,调多少看你直升机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兄弟,但,还是不行?

楼主:
我顶,我顶,我顶顶顶,直到问题解决

网友:
可以试着松一点大桨减轻震动问题。
特技开关是使直升机旋翼转速保持不变,然后打副翼舵或升降舵,使飞机翻过来,油门打到负螺距即可,建议自旋悬停练好后再学倒飞~(=^.^=)

网友:
帮顶,俺也是新手,目前还在飞易思凯的大拉玛,还不够技术进六通道的,对你的问题是爱莫能助了。还是请其他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吧,让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呀,发了几天没什么人回,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再次感谢,我闪,去试一下

网友:
LZ完美炸机就只是换大桨这么简单就了事了?!你还是好好查查每个转动部件吧。低速时抖,多半和主轴有关,在玻璃板上滚滚,能查出肉眼看不出来的弯曲

网友:
9楼的真理,直机要慢慢一步一步来的,练好基本工先。

网友:
主轴弯了吧!

网友:
仅仅队尾悬停就想翻?

网友:
还没你水平高,帮顶

网友(2012-05-18):
大哥,你炸鸡后怎么也得检查下横轴和主轴是否弯了吧????转起来看看是否有双桨?大浆的螺丝是否过紧???十字盘是否平衡????舵机有没有坏的,动作是否灵活?旋翼头上所有螺丝都检查过后,是否有松动的???注意,是所有螺丝。副翼片是否和 日 字框水平???这些都得处理好了,再飞起来,肯定没问题了~~~~327267573   我QQ,咱们可以互相讨论学习,

网友:
楼主太着急了

网友:
不要急,先要正飞4面悬停很老练了,然后倒飞4面,这东西就是条件反射,熟了自然上手。急不得

网友:
LZ的起飞和降落是不是地效啊,因为他飞起来后就一切正常了
再有你刚会对尾,就想倒飞啊。。。。。。支持9楼,祝你秒炸

网友:
LZ的起飞和降落是不是地效啊,因为他飞起来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