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可以调整舵机行程吗?

楼主(2012-04-16):
上个周末700E炸机了!修机时换了斜盘舵机。结果在调机时发现升降和副翼行程不一致。用的是MB无副翼,找遍了说明书也没看到怎么调行程!哪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的,L选项,用方向摇杆进行调节

网友B:
中点和行程都可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L选项,用方向摇杆进行调节

谢谢回复!

可是试过了, L选项只能调整斜盘在倾斜时的最大行程, 在只推螺距时, 并不能改变某一个舵机的最大/小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点和行程都可以调节

谢谢老金关注! 可以讲一下您是怎么调整行程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记错了,貌似mb上用按钮只有中点可以调。。。
pc界面不知道能不能调,等回去了看看

网友:
不是说只有V8可以调么。。。其他无副翼都不行。。

网友:
去晚了,只看见尸体,没看见炸鸡一幕,悔啊

网友:
mb不懂,只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