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Q皮带问题!邱总请看一下!

楼主(2012-04-16):
450Q的皮带的松紧要到什么程度才适合呢??说明书说得也太抽像了!什么用手指按四分之三,那究竟是用多大的力气按呢?因为现在皮带才飞不到十个降落就磨损得很厉害了,已经掉了一跟尼龙丝了。估计也要换了,还有马达座上都是黑色的粉未。是不是太紧了呢?究竟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楼主:
补充一下,皮带拉紧到用力按压大概只有五分之一距离的程度,旋翼都已经转不起来了。更别说四分之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皮带拉紧到用力按压大概只有五分之一距离的程度,旋翼都已经转不起来了。更别说四分之三了!

说明你的皮带装得太紧了。

原则来说,只要不掉皮带,就可用尽可能的放松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450Q的前后压线轮怎么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啊?要不要想办法把它们弄到同一条直线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450Q 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电机全是粉末刚开始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看皮带才知道。我的压带轮也是不在一直线。求教

楼主:
对啊!即使换了新的皮带问题依旧。很烦。还是新买回来就这样了!固朗应该想个解决方法啊!

网友:
这个直升机设计的很特别~不过安确实静!皮带问题真的很头疼~

网友:
我的方法是把尾管往里移动一点,自己把握距离,只有感觉不紧就可以了,我现在的距离感觉很好,转动主轴几乎没有阻力

楼主:
这样吗?让我试一下,那你现在你的皮带飞多长时间换一次,还有你的压带轮是不是也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啊?我压带轮都坏了两个了!

网友:
把压带轮高低调整好就行了   我的飞100个起落皮带也好好的啊

楼主:
你说的调整好是不是调到同一直线上???

网友(2014-03-27):
皮带的不错,我现在就在飞老V2皮传450,6s动力,做彩虹和正立钟摆也不掉转甩尾。看来我们的操作手感得适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