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组合压板大家都用什么价位的,哪家的东西,求推荐。谢谢!

楼主(2012-04-16):
如题,谢谢各位!

网友:
能省即省!我买散装的!二十多块钱买齐了常用的!

网友:
就这些吧,普通机械配件店买的,一般使用够了,套装的很多用不着!

网友:
套装的一百多块,买套装的能省事点
散的不知道去哪里买

楼主:
谢谢FSYJF的回复,单件的东西在本地还真没找到。

楼主:
我看了,淘宝上叫3角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