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WFT8S关于教练的问题

楼主(2012-04-16):
请教:
      1、天地飞08S(WFT08S)遥控器在教练模式下,只能使用PPM模式呀???
      2、原装天地飞08S(WFT08S)遥控器,所配的高频头和接收机能否工作在PPM模式???
      3、总结,原装天地飞08S(WFT08S)遥控器不换高频头和接收机,能否直接用于教练???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1、天地飞08S(WFT08S)遥控器在教练模式下,只能使用PPM模式呀???
      2、原装天地飞08S(WFT08S)遥控器,所配的高频头和接收机能否工作在PPM模式???
      3、总结,原装天地飞08S(WFT0 ...

您好:
      1、WFT08S与8、9通遥控器教练时两台机模式相同均可教练,与6II/7通控教练时需在PPM模式下进行,
       2、可以工作在PPM模式的
       3、我们的产品支持教练功能、不需更换其他产品。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A:
您好:
      1、WFT08S与8、9通遥控器教练时两台机模式相同均可教练,与6II/7通控教练时需在PPM模式下进 ...

顾问你好,教练功能选项是不是必须先选定PPM模式后才能显示出来的? 为什么我的天9II,根本找不带教练功能菜单的??按着MEUM开解也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