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面雕刻定位问题

楼主(2012-04-16):
各位大侠双面雕刻怎么定位啊   请大家指导   最好详细点啊

网友:
在工件外围打几个垂直的定位孔。。

正面雕的时候,插螺钉铆紧,,,

翻过来的时候,,再插。。

网友:
晨昏哥真是万事通 啊

网友:
晨哥这个方法好,一定学习

网友:
标题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晨昏是啥。。。

不懂。。。

网友:
以为是哦。

网友(2012-11-17):
晨昏是谁?

网友:
升级后,一个字都能发了?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64715103/QQ/WinTemp/RichOle/]WS9%7BFTI4%7B0E1Y1TBDL([GW.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64715103/QQ/WinTemp/RichOle/Q0%25DK(3T(NZ)S[FE%25OOB(L1.jpg

网友A:
调完一面绕X轴翻过来,这样弄还会有0.1的偏差,可能是寻中的时候主轴同心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完一面绕X轴翻过来,这样弄还会有0.1的偏差,可能是寻中的时候主轴同心度不好!

网友:
我们厂里都是镗两个平行的孔做定位基准的,工件翻转以后打表分中就全靠那两个孔了

网友:
自定心夹伺候,双面浮雕对对的很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