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16):
想啃钢,要配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电机啊

网友:
我想问,如何一次发这么多的图啊

楼主:
 小点就多发了

网友:
这床有点分量。。

86以上。。。

网友:
床子不错
不过总觉得这种床子改数控不合适,手操才有感觉

楼主:
手操没自动轻松啊

网友:
86 难啊,这种机子很难拖得动

网友A:
57-3万能升降台铣床。主轴转速太低了,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3万能升降台铣床。主轴转速太低了,鸡肋。

铣床不要与雕铣混在一起,工业级上铣床一般要低速雕铣一般高速,铣床做重加工雕铣做轻加工,如果你用五千转去加工铬钢四十五号钢会给行内人说你傻的,如果你用一千几百去铣行内人会叫你师傅

网友:
保险点就上130步进,扭距最大有50N。M,够你工业用了!

楼主:
上下移动我是打算改铣头用滑轨,主轴换雕刻机的电机。左右前后我摇摇很轻的,跟炮塔铣差不多,86的步进电机有多少扭力?那滚珠丝杆用普通的还是双螺母的多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高转速570,铣个4MM5MM槽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当个小卧铣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换丝杆,在修倒规,最后在折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