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魔.有一个很迷糊的问题.不要笑.

楼主(2012-04-16):
我用的是JR 7通的控(左手油). 今天刚组完机器450型.第一天调试.刚开始
舵机
都很正常.后来发现无论右侧摇杆怎样动十字盘下边其中一个舵机都不动(由于是调试.所以马达没有插).但是左手油门却可以控制这个舵机..我把控还原了也不行.求高手指点.很急啊....

网友A:
倾斜盘模式选错了吧~

楼主:
OK.谢谢.我都蒙圈了.我是纯新手.自己在这调呢.这控还是英文的....

网友B:
好像有个SWASH什么的菜单,是选择十字盘舵机的混控模式,选择对应你飞机的模式,现在一般有平衡翼的都是120度HR3.
有不对的楼下补充

网友C:
建议还是先把空搞明白,你这么弄,有点危险

网友D:
搞懂控 也算是大事啊

网友E:
是危险的,记得一定断开电机,我被打过两次了

网友F: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