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3003Y线并联

楼主(2012-04-16):
需要用一个通道同时控制四个3003
舵机
,今天用Y线联接试了下,刚开始还可以,一会电调就冒白烟了 ?
哪位前辈能帮忙设计个舵机并联电路吗,单独供电和接收机供电都可以。自己能力有限,特在此求助!!
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应该不是并联舵机的Y线有问题,而是电调的BEC带不起4台舵机,你运行一会后,电调就冒烟了,说明你的电调是线性稳压器输出的,不是UBEC,有2种方法:1、另外配一个5A以上的UBEC给接收机供电,把现在电调的信号线中的红线挑出来;2、低成本做法,拆开电调包装,找到稳压芯片,一般都是SOT-252封装的,去买4个同型号的直接并联上去,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在输入3S以上,线性稳压器的效率太低了,发热量也大

网友B:
标题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DC- DC转换器,12V-5V的,与电调并联,然后吧舵机的正极线接到转换器的正极输出就可以了,如果嫌转换器贵,那就直接上7805,方法一样,一个1.5A,多上几个就行,我可是专门做过实验的,没问题!

网友C:
外接 接收电池最好的办法 省钱

网友D:
什么负载?
弱弱的问一句并联4个舵机,干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