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撞歪了如何修正求助?,齿轮箱碎了怎么补!

楼主(2012-04-17):
刚入的车床。由于卖家的打木架工艺实太不敢恭维,结果悲剧终究发生了!

致命一(小中托把的手把居然还外露在木架外)
结果悲剧发生了。丝杆头给撞歪了。手把都不知撞飞那里去了

致命二:木架的支撑打在整机最脆弱的齿轮箱中间的边缘。
齿轮箱侧板碎成四块。只找到其中两块。(明天再上图。夜了

丝杆头位置歪。应该如何修正。
丝杆拆出了。手轮位置有一个像柳钉的东西。拆不开。这个位置要怎么拆开。

关于齿轮箱碎了。大侠们有什么办法补救的?

网友:
在我发的求助帖里有丝杆手柄的拆法

网友:
退货是最好办法。

网友:
要么叫老板重换一台,要么叫老板重发损坏的附件。
刚买的东西损坏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售后,而不是想自己怎么修复。

网友:
先考虑退货。
如不行。吧把手上的销钉敲出来。主意正反面。 里面是螺母 拆卸还是不难的

网友:
爆光卖家,退货赔款。

网友:
把扳把拆了,如果只是头部歪了还算好整,头上套圈往反方向砸,如果床子的加工长度够的话,两顶尖,上床找正误差,一点一点砸

切忌别铁锤直接往丝杠上招呼,垫东西,木头啥的都行

当初我也是发台8120回来,丝杠也给撞歪了,回家用大理石板找直,一点一点用锤子垫着木头敲回来了,目前精度还不错,敲不难,主要是看如何找正误差,摔歪的电机轮,电机轴啥的都搞过,只要能测量好,敲敲就回来了

网友:
收贷时物流有沒确认损坏,这点很重要。

网友:
买来新的就成这样了?
退货   想都别想了....

楼主:
太感动了,这么多机友提供帮助。。。。。。

楼主:
物流知道损坏,他们说木架不是他们打的。(木架打得的确是太烂了。)

楼主:
为什么个销钉,我敲不动。~~

网友:
销钉有大小头,仔细看

楼主:
下图是齿轮箱的损坏情况

!这种情况如何修复是好。大侠们给些意见。
(我试着手工电焊。齿轮箱是生铁。好像不管用!

楼主:
手轮好容易拔开了。。
用台钻在销钉细头处打了一个孔。方便定位。还换了个大铁锤。销钉敲出后,手轮还是很难拔出。
没办法又在手轮头那里开了一个6MM的孔,最后是用拔齿器。抽出。
再按up2x大侠的方法。锤打了一翻。把丝杆夹在台钻上当钻头的角色,慢慢手工转动台钻。找出丝杆歪的方向。反方向就是锤打的方向。两三个来回。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但还未能完全修正。
还有没有其它更有效的方法。向各位大哥请教了!

网友:
生铁材料和生铁焊条都加热,然后焊接,保温冷却。

网友:
床头箱,直接用AB胶粘回去就好了,我之前一个电机皮带轮就是给锤豁口了,把碎末捡回来,用AB胶粘回去了,到目前为止用起来强度啥的都没多大问题,这个铸铁断面很粗糙,胶粘的强度还是很靠谱的,而且看你损坏的地方也不是吃力的地方,就是粘接面一定不能粘油污

丝杠找正分粗找细找,粗找的话就是眼睛观察一下,看哪歪敲哪,细找是需要打表的,看你床头箱都拆下来了,如果有卡盘的话,把卡盘装上把丝杠夹到卡盘上,打表转动丝杠弯曲的部分看误差值最大的部分,用记号笔画上记号,然后拿下来砸,然后再测量,反复重复这个步骤,把丝杠直线度找到0.02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刚刚接电试机。用的是220V单相入,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卡盘是顺时针转的。如何让它反时针转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接电试机。用的是220V单相入,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卡盘是顺时针转的。如何让它反时针转动呢?
交换2根电机线就行,这个简单,我抢答了

网友:
你用不锈钢焊条补焊用气焊烤热铸铁的部分温度不够还会开的

网友:
这个最闹心,这些可恶的物流,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真是没有办法。唉

网友:
齿轮箱破裂处洗去油污及杂物,烘干。用金属502修补。硬化后涂漆保护。

楼主:
要给up2x兄 赞一个。。。。今晚把丝杆夹在车床卡盘,用百分表找正。这招相当给力。我已经打正误差在0。02mm了。丝杆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找卖变频器的美女要了一份说明书。变频器上有这个正反转的功能用起来相当方便。

明天再去农机商看看有没有各位说的胶水

小总结一下,还是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是齿轮箱的损坏情况

!这种情况如何修复是好。大侠们给些意见。
(我试着手工电焊。齿轮箱是生铁。好像不管用!
用一种叫金属修补胶的可以粘上,前提条件是粘贴面要洗白白!

网友:
中 国的物流总这么野蛮 现在油价又涨了,一车装得就更多了 ,其实怪还是改发改委

网友:
可惜,气愤,折腾,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