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O视频眼镜+T8FG+江南433板组合成功

楼主(2012-04-17):
视频眼镜头传设置T8FG的CH7 CH8,连接T8FG,然后G8FG输出PPM信号到江南433控板.已测试成功....
接线方法:
1. 把视频眼镜连接遥控器数据线6针头(插遥控器头)的插头拆开,断开绿线(此为遥控器PPM输出)
2. 加两根线分别焊到绿线断开的头和黑线头(此为地线)上,引至江南433板的PPM输入针上(注意数据线和地线,不能插反)
3. 将视频眼镜连接遥控器数据线6针头(插遥控器头)4 5针短接(此为遥控器开关线,插入数据线遥控器自动开机并输出PPM信号)
设置方法:
1.将视频眼镜横向、纵向通道分别设置为CH7、CH8(可为任意通道,但千万别设置到CH1、CH2、CH3、CH4,后果很严重)
2.进入T8FG系统菜单的教练功能(TRAINER)设置,分别将CH7、CH8的模式(MODE)设置为NORM。

进入遥控器舵机显示画面,转动你的头看看,七八通道是不是跟着你转了.......

网友:
还是用接收机更省事吧~

楼主:
接收机与图传有干扰.2.4G图传效果好而且没风险.
而且可以发挥T8FG的14通道的作用不用10通道以上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与图传有干扰.2.4G图传效果好而且没风险.
而且可以发挥T8FG的14通道的作用不用10通道以上接收机.

不错。可我的T8FG早出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与图传有干扰.2.4G图传效果好而且没风险.
而且可以发挥T8FG的14通道的作用不用10通道以上接收机.

2.4G 的干扰是指 图传发射对接收机的干扰~
你接收机在地面上 图传在飞机上 哪来的干扰?
我地面上用的 TM10+6014HS  飞机上是 罗美2.4G 1W 没干扰

网友(2012-08-03):
回复 楼主:

照你这么说,我直接用FY的转接板接眼镜的输出 通过数传也能实现头传了

网友(2012-09-12):
没看懂怎么连 有图吗

网友A:
◥█▄▃▁
...◥█☆█▅▄▃▁▁▁▁▁▁▁▃▄▅00▅▄▁
〓▇█████拿分专用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