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不用低KV马达做直机?我用KV1400朗宇电机做了一架试飞并无不妥

楼主(2012-04-17):
电直除了直驱形式下选择几百KV的情况外,印象中论坛里没人用KV一两千的无刷马达做电直,搜了以前贴子也没见这方面讨论。

同样功率下应该是低KV电机更省电。我做的试验似乎也验证这一观点,用ESKY 40克KV3900电机10T齿比朗宇2208 KV1400电机14T齿要热得多。主观上还觉得声音比较轻。

因此抛块砖,引大家玉吧,个人观点(在四通单桨机上):

1)选择合适的减速比和桨距,低KV电机用在电直上还是不错的,比如我这架试验机,大齿是伟力FX059,90T,配双马9053的大桨,飞起来转速慢(炸机、碰障碍时损失不大),声音没那么吓人,机身都是白菜配件拼组的,觉得很适合刚学飞行的朋友。当然,这个抗风性能不咋地。

2)如果选用高KV电机,那就尽量配用低度木桨,抗风性确实强悍很多!即使在锤子机上区别亦非常明显!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yMzQ4NTQ0/v.swf

网友:
几年前就开始流行低kv 6s飞450了,道理就是你说的原因。lz的飞机不错,我就喜欢这种结构清楚而且用双电机的电直。

网友(2012-09-08):
转速低留空久而不抗风

网友:
亚拓800DFC电机才450kv,你就没看到?不比你的1400低那去了?

网友:
轉速低了,有沒有考慮過槳受不受的了?

网友:
感觉大桨都没转。

网友A:
我也是喜欢转速低点   那才像真机的感觉
我想高转数是为了更稳定  和做急速3D动作

不过 转数低了就不抗风了吧  差不多大的911和MCP就是很好的例子
毕竟是模型   很多方面没法和真机比  没法拿真机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喜欢转速低点   那才像真机的感觉
我想高转数是为了更稳定  和做急速3D动作

支持!低转速的话扭矩大点还是比较稳定的,气流大也不会使转速降低

网友:
朋友,真机的转速也很高的。是不是看到救援机那大浆转得慢?原因是摄像机的镜头刷新不如大浆转速高,一般很难捕捉到大浆流畅旋转的画面。这点您可以亲自分析

网友B:
真机的大奖转速比模型慢的多了,300多转每分,而模型也是机越大转速相对越低,,,,,,

网友:
转速低不一定就不稳定,扭力大转速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C(2012-11-15):
转速是看桨尖速度的,真机直径大,主轴转几百转桨尖速度就快的不得了了

网友(2013-01-20):
引用 网友C:
转速是看桨尖速度的,真机直径大,主轴转几百转桨尖速度就快的不得了了

同意。。。。。。。。。

网友(2013-02-24):
呵呵 我也想做个玩玩  慢慢学习中

网友(2013-04-23):
电机匹配怎么计算的?谁来科普一下

网友(2013-06-06):
低kv值电机要获得同样的转速升力就必须用更高的电压,对于一些入门者来说,2s充电器比3s或更高s锂电和充电器负担要更轻一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机的大奖转速比模型慢的多了,300多转每分,而模型也是机越大转速相对越低,,,,,,

300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多转???

大型直升机主将 也就 一秒转几圈,5圈左右,

阿帕奇直升机 主桨直径14.6M。假如每秒5圈,桨尖速度就约230M  ,要是转的再快点 就会超音速,是不能超音速的,  真直升机飞过头顶,基本上可以看出它桨转的很慢的,

直升机越大,桨速基本上越低。。。。

网友:
浆材料决定真机不能转太快

网友:
原来技术是不知不觉间提高的

网友E:
觉得直驱最省电,减少各种传动损失的动力。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电机做呢么高转速,在加呢么大的传动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觉得直驱最省电,减少各种传动损失的动力。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电机做呢么高转速,在加呢么大的传动比。。。

1. 尺寸规格差不多的电机,kV越低的允许通过的电流就越小。要达到足够的功率,只能提高输入电压,但是对于小型直升机来说,采用高电压输入不太现实。

2. 能装在小型直升机上的无刷电机扭矩还远远没有达到能稳定直驱主旋翼的程度。旋翼不象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它的负载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而且经常会有剧烈的突然变化,这就不是直驱电机能够吃得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尺寸规格差不多的电机,kV越低的允许通过的电流就越小。要达到足够的功率,只能提高输入电压,但是对于 ...

懂了,谢谢啦

网友(2013-07-06):
长姿势了~~~~

网友:
的确如此,桨越大转速越低

网友: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大桨转速,这样:电机高速而减速比大和电机低速而减速比小应该是等效的!不明白电直界为何普遍选择前者?与楼主同问。

网友:
锤子机 诞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