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大齿盘不同心怎么办?

楼主(2012-04-17):
我的450用的是副厂的大齿,调好齿轮间隙后大齿转180度后很紧,大齿不同心震动很大,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买别家的,这明显质量问题,没的解决

网友B:
还是换掉最容易了

网友C:
实在没得换,可以用色笔涂出紧的地方,用砂纸稍微蹭一蹭,能改善些,但是不要把齿都磨平啦

网友D:
扔!换!
为它操心炸鸡不值得。

网友E:
质量太差了…………
在最紧的地方调齿轮间隙,转180后看看间隙有没有过大…………

网友F:
副厂东西精度不行,脚架,尾管之类可以用用

网友G:
这质量也敢用

网友H:
副厂的大齿盘才不过2~3两块,换了吧

网友I:
我一直用副厂的,几年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可以在最紧的地方调齿隙,别太暴力飞没事,太暴力容易把间隙大的齿扫了

网友K:
用宇宙牌也不同心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