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以后电调BEC输出变成24V,大家有碰到过么

楼主(2012-04-17):
摔机以后电调BEC输出变成24V,把四个舵机都烧了,大家有碰到过么

红黑线之间的电压24V

红白线之间电压19V

黑白线之间电压4.9V

楼主:
摔机时电调无磕碰,外观完好

网友:
 这个电调也太。。。。

楼主:
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舵机,陀螺仪耐不了24V,FUTABA的接收机却耐得了24V

网友:
你的电调是不是不支持24V啊。照理摔一下没磕碰到电调的话器件一般不会坏。

网友:
标题

这可能是摔机把BEC的反馈电路脱焊了吧,没有反馈就输出电池电压了。深表同情。

楼主:
摔机后冲击硬件脱落的可能性较大,飞机从5米左右的高度切熄火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