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抽筋 你遇到过么 (视频)问题已找到 请进

楼主(2012-04-17):
这种抽筋有谁遇到过。见视频
[ur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QzMDQw.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QzMDQw.html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QzMDQw/v.swf[/flash]
昨晚在群里各位朋友的指点下,终于找到原因所在,有刷马达不行了。25楼上照片

楼主:
油门从0~100都在抽 3个舵机同时上下一起动

网友:
我遇到过2次了。都是电池问题。换正常的电池就好了!第一块电池是测试电压的时候不小心2个电笔碰到了。短路。第二块是电池用了几十起落后的结果。

楼主:
换了4个电池 虽然没有视频里那块电池 从头抽到尾 但是起飞10几秒就会抽,并且还有个现象 自动断电。准备全机线路检查下。再来报告

网友:
你这个抖动有规律,建议大家多多交流抖动的实例解决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先祝贺LZ解决了
说句不该说的话
这个抖动真的看起来好欢乐

网友:
春天来了 ,小jj发春
我的3个舵机其中一个FBL的电池低于3.7v时也是抽,另外2个原厂不抽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的高级动作“抖舵”?

网友:
就是電池的問題。。
我的MSR也抽,電池放電不行了。。換了新電池就好了,
然後LZ別再抽了,小心板子抽燒了。。。

楼主:
2个原厂电和3个bolt电池都没过放都是a6充,要真是电池问题我得郁闷死

网友:
看看是不是 电源线断了··我的就这样过··每次出问题 都是哪条先 快要断了!!!

网友:
这个抖得让人无语

网友:
春天是个交配的季节,鸡鸡也不例外,这动作做的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没看视频的时候以为是被干扰了,看了视频之后判断大概是某个电容充放电不足引起,应该跟电池有关系

网友:
像跳舞一样~很好看!

网友:
我考,真可爱,从新对频试试!

网友:
明显是电池放电的问题

网友:
  抽得很有节奏感的说!

网友:
 乐队出来的?

楼主:
现在是5块电池都会抽筋。都是0~100油门有节奏的抽,这种概率很小吧。电源线我也重新焊过。没用。目前一筹莫展,望高人前来搭救!

网友:
电调的线呢 都认真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是有刷

网友:
清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5块电池都会抽筋。都是0~100油门有节奏的抽,这种概率很小吧。电源线我也重新焊过。没用。目前一筹莫展,望高人前来搭救!

如果你這5塊電池是同時開始用的, 可能性就很大了。我的MSR就是3塊電池同時出問題。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借別人的電池試試。。

楼主:
看图

看图

网友:
图看不出来有啥问题啊,电刷挂了?

楼主:
有刷马达在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