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F550六轴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问:向左向右旋转的力度不一样!是什么问题?
答:
电机
安装没有垂直六轴平面!
问:F550所有安装过程都是拧螺丝,在什么地方调节电机与六轴平面垂直?
请高手回答!!!

网友A:
逐个检查
1。遥控器YAW通道是否归中。
2.电调油门行程是否都统一。
3.增高航线角感度看是否有好转。

楼主:
回楼上的!
遥控器YAW通道是否归中。
已经归中!
.电调油门行程是否都统一。
DJI的电调不需要调整,应该是同一的
增高航线角感度看是否有好转。
目前感度是150%,准备再加高点!
DJI客服说对调电机试试,目前好没有时间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