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尾左舵JJ会抖动,打右舵没问题,可能是什么情况?[已 ...
打尾左舵JJ会抖动,打右舵没问题,可能是什么情况?[已解决]

楼主(2012-04-17):
新装的450sport,打尾左舵JJ会抖动,打右舵没问题,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怎么抖?中立点找准没?能锁住不?

网友B:
是副翼抖对吧,看看旋头上下两层摇臂跟大奖夹 顺滑不 还有调节螺距两跟杆长度是否一致有没有弯曲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尾部滑块往左移了一点,感度由70降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