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飞控启动选项!

楼主(2012-04-17):
请问各位,调参软件里的摇杆启动和推杆启动有什么区别? 怎么用摇杆启动?

网友A:
摇杆启动就是方向摇杆向右到头大概1秒左右吧,电机启动,缓慢的转。
如果没有方向摇杆向右的动作,那就算推油门电机也不转。

楼主:
相当于解锁吧? 谢谢,怎么加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