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5问题

楼主(2012-04-17):
刚买了DS95准备给450 3GX上用,结果朋友说亚拓原厂的35X电调电流不行,飞起来不给力,建议我换电调或者+个外置BEC。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建议下!~我看了下 35X bec输出是6V 2A

网友A: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换电调或用UBEC

网友B:
加个UBEC吧,朋友测过一个舵机快要0.8A的电流了。

网友C(2012-07-11):
回复 网友A:
用好盈的3A UBEC 可以吗?还是用5A?

网友D:
照理說3a的就夠了

网友E:
加个UBEC就得了,记得要将电调输出红色那根线去掉,3S到6S的电池都可支持了。买3A的UBEC就够了,它上面最大是支持短暂5A电流的。

网友F:
上个凤凰50A 低压 用软件设置5.2V 供电 到舵机的电压 大概在 5.0V左右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