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飞控还是遥控的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2-04-17):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k1OTQ0.html[/wm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k1OTQ0.html
昨天我把
云台
接在飞行器上,出了点问题。
没启动
遥控器
,只开飞行器的电源时,云台的横滚和俯仰自动调整到水平位置。但是只要开启遥控器,云台的俯仰就会向下倾斜到一个位置。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本人新手一个,遥控器又是全英文的,如果要设置的话,请提示一下,在哪个选项里设置。
看不到视频的,这是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NDk1OTQ0.html

楼主:
 没传过视频,不知能看到不呢。

网友A:
你的舵机不在中立点上 或 遥控器云台俯仰通道不在中立点上

网友B:
LZ美国手

网友C:
软件里面设置中立点,还有在遥控器上设置一个微调通道调角度。
要什么角度就调到哪个角度。
看清楚说明书吧。

网友D:
哪个师傅带你入门的。先开控,后接通模型电源,最基本的常识没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开遥控器,接通四轴电源时,云台有自修整的呀,且横滚和俯仰都在中立点上的。
打开遥控器,俯仰就会修正过头。
请教一下,遥控器俯仰通道是在飞控软件里调整,还是在遥控器里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英文说明书对我来说就是天书!!
软件里的中立点得设置到800才能调整到想要的角度,另外就是调整舵机上的拉杆位置。
但我想调节到之前没出问题前的状态,无论先开遥控还是先开四轴,云台都在一个位置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师傅呢。
这论坛里的所有贴子和回复的朋友都是我师傅。

网友F:
这样,你按住遥控器上MODE件,进入设置菜单。
将滑块移动到 SUB-TRIM
把控制云台俯仰的通道也就是你连接到飞控X3的哪个中立点调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按END 保存退出。就好了。以上都是通电状态下完成。
另外,,看你的电机很像FHTD 里卖的4822 啊,,,呵呵,找恒力定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自己没把云台上的连杆定好位。。。。谢谢各位回贴。
你眼真尖,是4822

网友G:
视频里是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