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比较小白的问题,T8FG和10CG那个更适合玩电直?

楼主(2012-04-17):
如题,还请问下这两个遥控器遥控的实际距离相差能有多少?我以后还打算上四轴及玩玩航拍什么的,那这两款遥控器又选择那款好呢?新人,单飞450中,周围没有人可以请教,所以麻烦各位前辈了。

网友A:
从功能上讲,T8FG的直机功能无比强大,玩电直肯定就是它了。
但LZ如果要玩航拍的话,T8FG的距离是个问题,10C距离更远。
看LZ如何取舍了

网友:
LS正解   撸过

楼主:
多谢多谢,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知道了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从功能上讲,T8FG的直机功能无比强大,玩电直肯定就是它了。
但LZ如果要玩航拍的话,T8FG的距离是个问题, ...

10C的功能就不强大么,还是一样强大?求赐教

网友:
上T8FG 我们这边的老模友都是上的这个  很少用10C的 我也入了一个 嘻嘻

网友:
T8FG的飘过~!

网友:
直机功能,T8已经极致了,其他强不到哪里去了,T8足够
而且如今无副翼盛行,T8的直机高级功能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