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2-04-17):
变频器设置一览表
台达变频器 型号:VFD--M  0404   0609   1212  1224

编号    设定参数       定义                 设定范围

p01     02             运转来源信号设定     00:运转指令由数字操作控制 (面板控制)
                                            02:运转指令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键无效(手柄控制)

p03     400            最高操作频率选择     50-4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p04     400            最大电压频率选择     10.0-4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p05     220v           最高输出电压选择     230:0.1-255v   460v: 0.1-510v

p10     15             第一加速时间选择     0.1-6000.0 s

p11     15             第一减速时间选择     0.1-6000.0 s

p24     01             禁止反转功能设定     00:可反转,01:禁止反转

p36     ?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     0.1-400.0 HZ (根据主轴电机最高频率设定)

p37     ?              输出频率下限设定     0.1-400.0 HZ (根据主轴电机最低频率设定)

p52     ?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30-120.0%FLA(根据主轴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p64    00              开机画面显示选择     00 显示实际运转频率H

p65    60              比例常数设定         0.01-160.0 (出口产品设定)

p76    00              参数设定             00:所有参数可读可写,08:键盘锁定

p148   02              电机极数             02-20  (HSD的都是2极,星辰的换刀是4极)

         p52设定方法=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100%

台达变频器 型号:VFD--B     1325A 1325

编号      设定参数         定义                  设定范围

00-03     01             H 输出频率              00:频率指令,01:输出频率 , 02:u使用者定义

00-05     1.0            使用者定义比例设定      0.01-160.00

01-00     300            最高操作频率设定        50.0-400.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01-01     300            电机额定频率设定        50.0-400.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01-02     380            电机额定电压设定        230v机种:0.1-255.0    460v机种:0.1-510v

01-07     100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        01-120%  (根据主轴电机最高频率设定)

01-09     15             第一加速时间设定        0.01-3600.0 s

01-10     15             第一减速时间设定        0.01-3600.0 s

01-23     00             加减速时间单位          00:1秒,01:0.1秒,02:0.01秒

02-01     02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        00:由数字操作器输入控制 (面板控制)
                                                 02: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键无效(手柄控制)

02-04     01             电机运转方向设定        00:可反转,01:禁止反转,02:禁止正转

02-05     01             二线三线式选择          00:二线式(1),01:二线式(2),02:三线式

07-00     110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30-120% (根据主轴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07-04     02             电机极数                02-10 (HSD的都是2极,星辰的换刀是4极)

        07-00设定方法=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100%

加工中心,排刀8.0kw主轴电机,台达变频器 型号:VFD--B

编号      设定参数         定义                  设定范围

00-03     01             H 输出频率              00:频率指令,01:输出频率 , 02:u使用者定义

01-00     400            最高操作频率设定        50.0-400.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01-01     400            电机额定频率设定        50.0-400.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

01-02     380            电机额定电压设定        230v机种:0.1-255.0    460v机种:0.1-510v

01-07     100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        01-120%  (根据主轴电机最高频率设定)

01-09      5             第一加速时间设定        0.01-3600.0 s

01-10      5             第一减速时间设定        0.01-3600.0 s

01-23     00             加减速时间单位          00:1秒,01:0.1秒,02:0.01秒

02-00     01             第一运转频率指令来源    00:由数字操作器输入控制
                                                 01:由外部端子AVI输入模拟信号DC 0--+10v控制

02-01     02             第一运转指令来源        00:由数字操作器输入控制 (面板控制)
                                                 02:由外部端子控制,键盘stop键无效(手柄控制)

02-04     01             电机运转方向设定        00:可反转,01:禁止反转,02:禁止正转

02-05     01             二线三线式选择          00:二线式(1),01:二线式(2),02:三线式

07-00     67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30-120% (根据主轴电机额定电流设定)

07-04     02             电机极数                02-10 (HSD的都是2极,星辰的换刀是4极)

07-05     02             电机参数自动测量设定    00:无功能,01:自动测量R1(电机不转),
                                                 02:自动测量R1+无载测试(电机运转)

07-06    自动测          电机一次测电阻值R1      00-65535M欧姆

08-00     90%            直流制动电流准位        0-100%

08-01     3              启动时直流制动时间      0.0-60.0秒

08-02     3              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      0.0-60.0秒
07-00设定方法=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100%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正好在用台达的M系列

网友(2012-07-27):
学习了,正好在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很专业的说。。。。。
看来不是初学者看的呵呵呵

网友:
收藏一下。

顶一下。

网友(2013-04-07):
有点不太明白的请教一下,M系列的P52是电机额定电流,比如800W主轴额定电流时4A,我的1.5kw变频器额定电流时7A,P52的单位是0.1A,我的理解应该设置4A就好了,为什么楼主要给出一个百分比的公式呢,我也小白,没看明白,楼主要是看到了给讲解一下吧
补充:自己查了一下,说明书的单位是0.1A,可是实际设置的时候却是按百分比设置的,搞不懂了

网友(2013-05-08):
如何理解P03和P04
p04     400            最大电压频率选择     10.0-400 HZ (有的电机是300,有的电机是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