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 主电机故障求解

楼主(2012-04-17):
飞的时候还没觉得故障,后来觉得飞机动力不足,升空有压力。
于是拿回来。
拆下来一看。,
原来是
电机
顶端的固定铜片磨损成了一个环形。。。正常的是一个比轴大一点的圆。。
我描述的不知各位大神看得懂不。。
嘿嘿。
通上电,我用指甲把轴按回原位,可以正常旋转。不用指甲按回去的话,旋转发热大并且转速慢,
求解这个要怎么破解。
另外,电机上面的电路板拆不下来。。要怎么拆。

网友A(2012-06-04):
用电烙铁焊下来

网友B:
是轴承磨损么,换个吧。

网友C: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换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