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70,尾翼电机线断了

楼主(2012-04-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齐根断了,就算勉强焊上去也会很快再断的,因为成了刚性连接,电机一工作很快就震断了。

网友:
尾电机小鸡的软肋!   接回去的话 难度应该不小.. 换新的吧!  换完后用胶纸或者塑料套保护

网友A:
这机的旋翼头设计和长城的9958类似,比911的260a的好啊,不知能移植到911上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旋翼头设计和长城的9958类似,比911的260a的好啊,不知能移植到911上不

有人说他50搞定了,我taobao价100多质疑一下就没影了。。。

网友B:
是我就小心的撬起4个小扣,取下后盖,小心焊下断线,重新穿过焊接,再小心的组上电机后盖。取下后盖前注意做好位置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就小心的撬起4个小扣,取下后盖,小心焊下断线,重新穿过焊接,再小心的组上电机后盖。取下后盖前注意做好位置记号。

貌似里面是压接或点焊的,靠朔料和胶水固定,还真不好焊,一烫就变形了。

网友C:
短路是因为电刷受热变形了,没烧五合一的输出功率管算你命大,“前飞变快,后飞变慢了”是尾轻了,你的三通尾马达应该是612的,原机是614的,功率小了,属于超负荷工作,估计很快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12,会不会损害电路板,还是说只是损害电机?
换612后玩了五六块电池了,好像飞行的时候尾翼有点左右小窜动了

哈哈,多谢提点啊,刚淘宝了一下614电机,才两三块钱,,,,,
可惜我已经买了270整套尾翼组 ...

功率管是足够的,几块钱的614练练悬停还可以,要爽飞也是不行的。v911的尾电机还不错,比九鹰原配的电机便宜一些。

网友:
这种空心杯后盖拆下来容易,装上去好难,也因此搞坏一个

网友E(2012-10-13):
引用 网友C:
短路是因为电刷受热变形了,没烧五合一的输出功率管算你命大,“前飞变快,后飞变慢了”是尾轻了,你的三通 ...

614电机是不是电机主体长14mm,轴长6mm?那么轴的直径是多少?电机转速多少?还有TB上那种3-5元的玩起来效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614电机是不是电机主体长14mm,轴长6mm?那么轴的直径是多少?电机转速多少?还有TB上那种3-5元的玩起来效 ...

是电机直径6mm,轴径0.8mm,TB几块钱的电机多是振子电机,转速不够的,寿命也很短,最多悬停一下,其他是不行的。

网友:
网上有那种电机,才3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电机直径6mm,轴径0.8mm,TB几块钱的电机多是振子电机,转速不够的,寿命也很短,最多悬停一下,其他是 ...

尾电机转速时多少?18000还是48000还是其他数字?270A目前没单独的尾电机卖,只有套件,据说尾巴容易炸。我新买的270A刚到手没玩几分钟,尾桨炸成两半了,自己是新手,属于重摔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电机转速时多少?18000还是48000还是其他数字?270A目前没单独的尾电机卖,只有套件,据说尾巴容易炸。 ...

选30000以上的。

网友E:
谢谢楼上的,270A怎么说呢,我新手,目前就这一个JJ,重摔过两次,降落架摔出来了,顺带把电池盒主板连接的电线也给拉出来了,我开始以为断了,仔细看了是把针一起拉出来了,重新插进去就好了,主浆有磨损,还能用,尾桨成了两半,其他还好,尾电机也能转。几分钟就没得玩了,哎~~~,尾桨在路上。请问一下,270A还有哪些容易炸,我也去备一些,免得炸了又没得玩。
==========================
顺带问一下,电池差不多满电,起飞时油门和悬停时油门大概推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上的,270A怎么说呢,我新手,目前就这一个JJ,重摔过两次,降落架摔出来了,顺带把电池盒主板连接的 ...

我的是260a,其实这类轻巧的小JJ飞熟了基本没啥易损的,剩下就是消耗电池和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