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各位大哥大姐,这样的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2-04-17):
我有2个日立的进口电机,单个重6KG多,怎么才80W,出轴15粗,110/个买的贵吗?怎么接线,写得220V可有8根线,转速也没标,高了想做个集尘器,低了就只能动力,国产单项异步电机100多瓦的都没这个大,瓦数怎么那么小,个头和三项250W左右的差不多,也是无刷的,难道日本造电机技术不行?

楼主:
可以确定不是洗衣机电机

网友:
看着像排风扇的电机。。

网友:
太贵了。400W的也就150元。

网友:
好像是空调风机电机吧,估计带三级调速

网友:
像空调风扇电机

网友:
这价格好贵,不要

网友:
我买过一个50W的,竟比一般300W的还大,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同步电机,虽然只有50W ,但力量挺大,主要是控制起来方便,低速时低至1HZ力量也不小。电机100元,100W变频器100元,绝配。

网友:
有6公斤多的话不算贵,还是进口的,现在100出去买买菜都没了!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也不是不能装起来,也不是步进,没有那个担心

楼主:
晕,我是想知道怎么让他转,都在讨论价格,只要能转上我就非常满意。

网友:
有几根线,没看清楚!

网友:
输出80W.指机械功率吧。电功率有一百多瓦。

网友:
虽然不懂接线,但看东西做工不错,价格也不错,估计是能调速那种电机

网友:
估计是抽头调速的,找个电工测一下,应该能转起来

网友:
多级抽头调速的电机

网友:
8根线啊,我看过有的电机是这样的,其中有六根线是电机线,另外两根是保险引出线,6根线中有3根调速线,1根电源进线,两根是接电容的线。你用表测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像是柜机里的风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