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架四轴完工

楼主(2012-04-17):
不含电池421克,3S 18650 20C 1300MH 133克 ,悬停5分钟,浆校过平衡,整机震动很小,比较稳!

网友:
电调线从孔在出来,小心时间长了将电调线磨烂

网友A:
3S电池?能给介绍下不?那个三个绑在一起类似**似滴。呵呵,,,

网友:
中间部分怎么连接的?  右边那一坨是啥?

网友:
小心电调线 破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电池?能给介绍下不?那个三个绑在一起类似**似滴。呵呵,,,

那是LIFE锂铁电池

网友:
电调线可套一短小胶管。

网友:
做的好,请问飞控型号?

网友:
是KK板吧。你的这个四轴架子怕摔,如果水平好到不会摔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