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机坏了

楼主(2012-04-17):
前久小弟跑mono1,正玩的爽的时候,突然不会动了,船拿上岸,发现船有少许的水,换了一块
电池
,发现
电机
左转一下右转一下,电机和电调超烫,请问这个事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退磁了吧!在用 下去必烧

网友B:
换个电机试下电调或是换个电调试下电机,看哪个烧了,多半是电调。

网友C:
果断的电调进水,遇见这样的情况就别再试了,回家吧电调打开,清理下吹干再试,还不行就为电调默哀吧

网友D:
不是电机问题,是电调进水了!相间短路!甩干看看能不能用,就是要修也不难!

网友E:
最好防水啊,进水就是悲剧

楼主:
最好防水啊,进水就是悲剧
嗯,回去弄干一下。做个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