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池的焊接

楼主(2012-04-17):
想请教下各位前辈,你们焊接电池的时候烙铁是通电状态下焊接还是等温度起来后在断电状态下焊接?

网友:
当然是通电,一定要焊透,不要虚焊

楼主:
 不会和电池正极打火吧

楼主:
就类似于电池正负极短路的情况

楼主:
烙铁通电状态下,焊接电池正极的时候会不会发生电池短路的打火现象?

网友:
标题

烙铁头不带电的

楼主:
但是恐产生回路。不敢试,只有请教前辈经验了。

网友:
通电状态下焊接 焊接怕静电击穿的电子元件 才需要拔电源焊接

网友:
肯定是通电焊,别怕,又不是焊芯片

楼主:
看见过电池短路打火,把我螺丝刀都打缺了一块,我就是怕我烙铁带电一碰正极后果就不晓得是啥子了。

网友:
只要不正负极焊道一起木事,放心吧
焊接时把另一极套个东西处理一下,不碰就ok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我去大起胆子试下。

网友A:
   别整爆炸了哦...会起火的.

网友:
注意别短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整爆炸了哦...会起火的.

带上焊工头罩+头盔

网友:
你的电池又没跟市电链接,怎么产生回路啊!

网友:
焊的时候。把电池另外一级 用 电工胶布 缠一下,即可。

网友:
不是芯片都不用担心的,不过你实在怕的话,那就用喷枪试的烙铁,用的是气体不是电,什么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