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stank 拼接履带更换办法

楼主(2012-04-17):
刚刚入手了vstank的金属插销拼接履带,需要将铁针插进去才能最后链接好履带,但是实际履带过长,想问一下
有什么好办法或者工具 可以取下链接履带的铁针吗?

网友:
找比他细的钢棒,平头的,实在找不到可以去五金店买根1毫米的麻花钻,把尖的钻头剪断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网友A:
不推荐改履带  推荐改负重轮位置  拼接履带是根据负重轮在一个平面位置而设计的长度   所以肯定比橡胶履带长。
楼主弄短了拼接履带万一恢复不了  到时候如果改了负重轮再想装履带    短一截岂不是很无奈???
改短容易  再想加长就难了    改行走轮比再买条履带划算   简单!
而且豹2A6 改负重轮算是VS坦克里 比较容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改履带  推荐改负重轮位置  拼接履带是根据负重轮在一个平面位置而设计的长度   所以肯定比橡胶履带长。
楼主弄短了拼接履带万一恢复不了  到时候如果改了负重轮再想装履带    短一截岂不是很无奈???
改 ...

恩,兄弟说的对 我现在已经把负重轮都改好了,所以现在就等上履带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兄弟说的对 我现在已经把负重轮都改好了,所以现在就等上履带了。 呵呵

你算幸福的!直接有履带换  我的M1A2拼接履带一直没货 害得我坦克改好多时就是不能开,
拼接履带还在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