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道翼和好小子1.8

楼主(2012-04-17):
在操控和抗风方面来个比较吧

网友:
一个是飞翼 一个是常规布局飞机。 怎么总有人想拿这两种来比较!!

网友:
好小子1800比较好飞,也非常稳

网友A:
好小子很稳定,很耐摔,很好维修。
有道那个飞翼没用过,不过飞翼普遍是重心调节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苛刻。对操作者水平要求也比较高。
如果说固定翼是在飞,那么飞翼可以说有点像是在飘。飞翼的横向和纵向操控性不如固定翼来得爽快。但是也有人能够玩的出翻滚什么的,我没玩过,只是在它们力臂以及舵面分析而来的结果。
抗风方面固定翼天生翼载荷比较大,因为它得负载机身和尾部等部件(不产生升力,只有阻力)。所以比较能抗风。如果在同样翼载荷情况下,固定翼因为机身和尾翼组等机构存在与风的阻力,所以更容易被风吹走。飞翼则优异一些,没有多余的阻力存在,4、5级风情况下,老手操作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相对而言固定翼就没那么好弄了。同样在逆风情况同样翼载荷情况下,飞回来的话固定翼要好飞些,因为它正向对风的时候阻力没有飞翼那么大。飞翼机翼太厚,迎风阻力大,尾舵的舵面力矩不如固定翼来得爽快,控制起来稍微吃力,所以逆风必须得大油门才飞的回来。FPV的话飞翼回家一定得考虑风向和电量,不然很悲催。

网友:
新手就选好小子吧,飞翼是高手玩的

网友:
我两个都买了,都好飞。好小子温柔,道翼暴 力

网友:
好小子可以全拆啦,方便携带啊。

网友:
唯一好处 好小子炸了502现场搞定 只要不炸得粉碎

网友:
哪个都不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很稳定,很耐摔,很好维修。
有道那个飞翼没用过,不过飞翼普遍是重心调节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苛刻。对操作者水平要求也比较高。
如果说固定翼是在飞,那么飞翼可以说有点像是在飘。飞翼的横向和纵向操控性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