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1370凤凰飞小山波好吗(不准备装电机)

楼主(2012-04-17):
RT,希望老鸟们给建议

网友A:
没飞过山坡,不过滑翔性能不错,上次找到气流后,关电机直接盘旋几分钟。

网友B:
飞过,还可以

网友C:
那不如742-2,也是1.37米翼展,阻力比凤凰小多了。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拿在手上有点沉,我怕扔出去就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上次飞过一台跟742-2差不多的机型,感觉硬邦邦的,说不出的感觉

网友C:
其实742-2的滑翔留空等性能也一般,不过和1.37米腰推凤凰比,凤凰还是差距大。

网友C:
742-2是比较适合新手的前拉滑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型是要不断摸索的,感谢你的提议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调好飞机就行,冲上几度就可以,迈一步后用力扔出他能自己滑行的,出手后立刻用控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9-11):
这凤凰的我飞过,去掉桨飞山坡估计还行,但飞的不会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