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船壳玻璃钢加强问题

楼主(2012-04-17):
想在木质船壳外用玻璃钢加强,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在木质船壳上先刷环氧树脂还是先敷玻璃布?
2,玻璃钢固化过程中有收缩变形吗?

网友:
1、先敷树脂再铺玻璃布,理由:树脂由内往外渗透有助于减少气泡的形成。敷多少树脂和用几层玻璃布有直接关系,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无法用言语直接描述,需要点经验。原则是最后一层玻璃布铺上去之后应该是不要再敷树脂上去了,仅仅靠底下渗透出来的树脂浸透,这样才能保证没有浮胶,既美观强度也最好。
2、肯定会有收缩变形的,就算固化之后也一样,玻璃钢还有个老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收缩。收缩的程度基本和调环氧树脂时使用稀释剂的多少成正比。因此一般来说做玻璃钢要尽可能少的使用稀释剂。当然了前提是能施工,手工做玻璃钢船壳完全不用稀释剂的高人我是没见到过几个。

网友:
我一般是内外各两层,需要注意的是在刷外层玻璃布时切不可拆除内壁肋骨,否则变形的很厉害。外壁玻璃不干透后方可拆除肋骨刷内壁玻璃布。否则变形严重

楼主:
敷第二层玻璃布前还需要在第一层外面刷树脂吗?还是只需要刷一次树脂直接渗透两层玻璃布?

网友:
一层树脂一层布

网友A:
应该问是否等第一层干了再敷第二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是否等第一层干了再敷第二层?
不能等第一层固化后再敷第二层,这样做出来的玻璃钢容易分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敷第二层玻璃布前还需要在第一层外面刷树脂吗?还是只需要刷一次树脂直接渗透两层玻璃布?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树脂正好能浸透玻璃布的网格不浮出来为正好。

网友:
学习了,我做的木O也准备用环氧树脂加强,正苦于无操作经验,要是有操作细节图片,对我们这种新手来说就更好了。

网友:
提醒大家,DIY带来乐趣同时,但别忽略身体健康!
所以嘛剪切玻璃纤维布及涂胶时最好一个防护措施,
比如防毒防尘口罩,旧衣服专门拿一套用来施工用,有经济能力最好防护服。

网友:
依然把肋骨拆了...

网友:
今天走了一圈,找不到有买玻璃布的。

网友B(2012-10-30):
楼主开始做了么?我的木虾也想用树脂加固呢,是内外都要玻璃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