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123电池的一些个人心得

楼主(2012-04-17):
我是lipo和A123都用,现在飞的是KK4轴因为飞的暴力一些,所以用A123飞KK比较多一点,下面把我的一点经验总结出来给大家看看。手头用的是B6和DIY的8S2.5A平衡充
充电:官方说的明是A123的电压充满为3.6V,现在大家手头的充电器大多都有A123的功能档,但是A123有个问题就是在充电器电压截止3.6V时只能充进去约1200MA左右,当拔下电池用万用表测量单节电压却已经滑落到了3.3V左右,也就是说冲进去的电是虚的,解决的办法只有用横流恒压的电源持续3.6V给电池充电,也就是说电池的电压已经到了3.6V但是充电器不会断开充电电源继续以3.6V的电压给电池充电。由于手头的充电器没有此功能,所以我用的是4.2V的LIPO档进行充电,当电压截止到4,.2V时充进去约1800-2100MA(视充电前的电池电压,电池的电压约3V时充进去的容量最高),拔下电池半个小时之后电压跌落到3.7-3.9V之间,这个电压远比官方的电压高,但是电池无异样,放电性能比用LIFI 3.6V充的电池更猛烈,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前几天自己用某输出4.2V2.5A的充电器DIY了一套8S的平衡充对A123进行充电,时间约为1.5小时,在未断开充电器电源的情况下对电池进行测量,每节电压均为4.18V,显然电池的电压已经达到,但是我没有断开电源继续让电池和充电器,保持连接再持续了半个小时,充电时间共用了2小时,拔下电池1小时后测量电压每节的电压都为3.85V,隔夜测的电压还是如此,显然电压还是比官方的高很多,电池无异样,显然这样充出的电池很稳定。实际测试飞行电池的持续放电不错,在油门固定在某处时飞机很少掉高度,持续的猛推油马达也能快速的反应(同样的四轴2000MA的4SLIPO只能飞约4分多一点,加速性越到后边越差),这说明电池已经放完了电。最后总结,用独立的持续恒压充电方式给A123充电会让电池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性能。
电调设置:我用的是好赢电调,用4SA123电池在电调未设置时很快就会保护,原因是电调在上电后会对电池检测节数,刚上电的A123电压高于3Slipo,所以电调会自动设置成4SLIPO的截止电压,然后降低输出功率,解决办法是设置电调为“固定的3SLPO”,输出方面设置为“固定的降低功率输出”。不管是几S的A123电池都要将电池设置为固定的参数,例如用7S或者6S的A123时就要设置成固定的6SLIPO的截止电压22.2V或者5S的LIPO截止电压18,5V,以免电调过早的进行保护。

网友A:
同时恒流恒压时做不到的。电流=电压/电阻,电阻是个固定量,电流和电压是互动的。另外,铁锂耐过冲和过放,但不意味着可以常态化过充,铁锂其实和其它锂电的充电方法一样:先恒流,之后用3.6v的恒压充。

楼主:
自己盖楼了

自己盖楼了

网友B:
呵呵,这个电板上应该也是能调压的吧

网友:
这个电板不久是电显么。

网友:
我也用A123飞450,好的A123电池充到3.6V一般不怎么掉电压,从3.1V充到3.6V能充进1700MA,有些A123充满会掉到3.3V,应该是电池有自放电现象。

网友C:
lz这个什么充电器啊,2.5a

网友D:
请问A123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什么充电器啊,2.5a
卖家说是给某手电代工的库存,具体没说,上边也没贴商标。输出2.5A电压4.18V电线很粗和笔记本的电源线一样的,做工很工整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A123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伏?
试过最低2.5V左右,放到这个电压电池的温度也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电板上应该也是能调压的吧
板子拆开看了下是不能调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恒流恒压时做不到的。电流=电压/电阻,电阻是个固定量,电流和电压是互动的。另外,铁锂耐过冲和过放,但不意味着可以常态化过充,铁锂其实和其它锂电的充电方法一样:先恒流,之后用3.6v的恒压充。
谢谢提醒

网友:
人身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