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可以飞FPV吗?

楼主(2012-04-17):
我买的飞宇飞控,需要两个三波段开关,我的天7上就一个

网友A:
天6都可以

网友B:
新人,表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介绍一下,我不懂,虚心学习。

网友C:
天七上不是还有一个旋钮可以用吗.用旋钮旋转的位置也可以当3段开关用.或者干脆把旋钮拆了,换成个3段开关+两个电阻替代原来的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D:
天7的三档开关不是可以定义2个混控来设置3档的么。LZ搜一下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