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真正的铣床?

楼主(2012-04-17):
总觉得钻铣床不算是的铣床,从刚性和精度来说高级台钻倒是更接近,最起码的一点就是90%的钻铣床主轴都是用螺丝顶的方法固定的,像我这样的臂力也较容易的板动主轴锁紧后的拉杆,并且除了铣直槽(实用立铣刀情况下)外,其他的铣削加工都比较磨人,尝试了铣燕尾,高速刀子受不了(加冷却润滑)、低速床子受不了(低速无力啊)很是纠结,

小车床同样成色的必用0618,虽然也是小,但毕竟是真正的工业产品,200斤的东西家里放着也到不难。
不知道有没有像X8120,X8130那种结构但重量在300斤以下的小工业铣床呢?

网友:
我都找了十几年了,楼主!真有的话,+500抢你哦!!   唉!不是兄弟我人品不好!!是想小强铣床想疯了哦!!!

网友:
能用就好,不必过于追求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一样的心态啊,其实当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x8120然后把底座切了加个变频器用,但是其自带的电控及冷却系统就没了,但为了重量没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其铣削能力起码下降30%以上,但是保证比同重量钻铣的铣削能力强一倍以上。

网友:
为啥大卡车都重。。

用途决定额他必须的大个头。。。

网友:
自己想办法DIY一台不就完了吗?

楼主:
铣个燕尾,我都无语了了,燕尾深度3毫米,宽16毫米,长度8公分,慢、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前想法就是参照8120找工厂的叔叔整啊,缩小体积约70%(原尺寸为800*720*1470mm,长宽高减少60%后就是320* 288*588),简化变速机构,去除冷却系统,保持刚性的基础下重量控制在120斤以内问题不大。
但现在叔叔病重住院,先祝他身体早日康复。

网友:
工业铣,二手的很便宜,就是怕你没地方放,1万左右(比较好和新的)。重是按吨的。绝对没有低速没力这回事。工业车床,床体部分同0618差不多的,只是重了轴和床脚。   写得好乱,自己慢慢看,没文化是这样的,现在的世界抢劫也要有文化,哎!学车床还要学数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款最接近我心目中的理想,如果它的立卧铣组合机构参照8120就更好了

网友:
工业用和家用在设计上是有区别的

网友:
钻铣床没办法 腰骨 就后面的一个圆立柱。假如钻铣床前面在有两根稍细点的立柱和机头连接会怎么样呢 我常想怎么能让钻铣床刚性强点呢。

网友:
铣床的要求高,个人认为刀一定要好

网友:
工业,家用不一样,,难道你家能放0628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有个半地下的柴房大概有个15平米左右,打算是在没有小的话,五一去西安淘0628和8120

网友(2012-05-18):
有地方放的话应该上工业机器,不管是玩还是生产用都舒服。按比例来算的话,其实价格还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