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直机异常震动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17):
大家好,暴力韩来喽
今天说说造成直机异常震动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异常震动,是所有机械的大敌。它可以导致机械的
运动不精确或根本无法长时间工作。异常震动也是
造成螺丝或零件脱落的原因之一。

部件变形
旋转的部件不同心或动静不平衡,就会导致震动。
比如说横轴,主轴,传动轴,尾轴有弯曲。换新的
就能解决问题

动静不平衡
主旋翼,尾旋翼,平衡翼的动静不平衡。高速旋转的螺旋桨
必须要动静平衡。主旋翼或平衡翼不平衡会导致
全身震动,转速越高,幅度越小,转速越低,幅度越大。
尾旋翼不平衡会导致尾巴不规则的小幅度抽动。
还有,旋翼是直机产生的升力和把握方向的重要部件,保持其高效
的工作,会提高动力和操控性。

装配有错误
主旋翼与尾旋翼不能锁得过紧,不活动有点阻力就好
平衡翼要0°安装,并且等距。每只主旋翼要角度相同,不能双桨,
双桨不但会引起震动,还会大大降低效率。皮带也不能太紧,比不
丢转再稍紧一点就行。齿轮间隙也要合适,0.1mm。

轴承
我的450只换过主轴和尾轴的轴承。主轴的轴承所承担的轴向力
很大,下面的轴承比上面坏得快,换了冰大的轴承座好多了。
尾轴轴承的转速太高1W多.......

还有的请广大模友补充指正

网友:
学习,顶本地模友!

网友:
学习下
我现在就是各种震动,x2

网友:
就喜欢暴力韩这样的热心人!顶一个

网友:
平衡确实是机械性能和质量的瓶颈

网友:
飞机制造精度问题,即使是新机,亚拓的在1300转各种抖,只能通过高转速掩盖瑕疵,日本机基本可以1250不振。

网友:
我的450主轴轴承都是坏上面的轴承先

楼主:
下班了,整2两 ......

网友A:
转速越低,频率越高?

应该是 转速越低,频率越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越低,频率越高?

应该是 转速越低,频率越低吧?
应该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越低,频率越高?

应该是 转速越低,频率越低吧?

还要考虑到振幅问题~

网友:
转速低震动幅度大但频率低,转速高则反之。450排震是费米又费神的活,不影响锁尾就行了。想要完全排震估计准备3 5套参与旋转的零件挨个换能行。

网友B:
说的很对,如果能把排震的方法逐一加以说明,对新手还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