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亚拓450 pro尾波箱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图红圈中的球头螺丝拧不紧,是不是滑丝了?

楼主:
第一次装机,请大家赐教啊~~~~~~

网友:
拧入塑胶件,切勿太紧....

楼主:
现在拧不紧了怎么办?上胶水行吗?

网友:
用力过猛,保险起见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去下来,在螺丝孔里滴一滴502胶水,然后在把螺丝拧进去,拧到底稍微紧有点紧就OK了!

楼主:
试试6楼的方法看看,谢谢

网友:
换金属的吧,否则空中再脱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金屬尾旋翼控制臂組 HS1295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450 SE/V2/PRO系列。
●金屬尾旋翼控制臂 x 1
●華司 x 1(Φ2xΦ3.6x0.2mm)
●華司 x 2(Φ2xΦ3.6x0.5mm)
●MR52ZZ軸承 x 2(Φ2xΦ5x2.5mm)
●球頭A(M2x2.5) x 1(Φ4.75x7.18mm)
●軸套螺絲 x 1(M2x9mm)

本商品上架日期:2009年二月17日週二.

楼主:
是尾軸滑套 那个接球头的地方滑了

网友:
LZ执意要拧紧那就滑牙了。不过玩航模这是一条必经的路。我以前不管什么地方的螺丝,都往死里拧紧,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
8楼,你理解错了

网友:
亚托的尾桨组我都不知飞烂了多少
现在用飞魔士的顶上

楼主:
飞魔士应该经济些吧  我打算先放多些螺丝胶或者胶水试试

网友:
换掉保险一点啊~!

网友:
刚拧断十字盘球头的路过,千万别往死里拧啊,要不就悲剧了。

网友:
高级502 伺候。。2块的一瓶的就算了

网友:
YT的塑料件從來都是悲劇。。。同樣擰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