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元,用模块DIY开源四轴飞控玩四轴(主贴更新完毕!现在是答疑时间)

楼主(2012-04-17):
这里是DIY技术讨论区,自然是讨论技术了,论坛上各方商家挺多,请理性拍砖:

首先说为什么用模块DIY开源四轴飞控:

1. 四轴不是直升机,从遥控的感觉上没多少好玩的。(为了玩那种直机遥控惊心动魄的感觉的话,请慎选四轴)
2. 玩四轴,能持久的玩下去,我能见到的,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做FPV载机,一个是玩四轴程序。
3. 想用四轴做FPV载机的,我不反对您买商品飞控,但哪天销路不好了,就不会有人维护代码,而此时如果您一直碰到的bug还没被改掉,或者您一直想有的功能一直没有,那就悲剧了。
4. 四轴程序开源的,自然可以自己修bug,自己弄不来也可以找英文官方论坛上的人帮忙,当然前提是自己英文好,bug是普遍的。
5. 开源更大大好处是,可以利用别人的代码,搭建自己想要的功能,做得好的话,把代码共享出来,为开源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之前我在一个直机和四轴飞控的讨论中提到的,现在的四轴飞控可能不具有控制直机的功能,但有代码懂代码的话,自己动手改两句,支持直机肯定可以。我在代码里反转舵机只要改一句话,没代码的飞控,就只能反装舵机。
6. 选择用模块DIY而不是购买成品,这是因为开源,许多人都在贡献最新的代码,如GPS和最新的传感器。买的成品,万一哪天要加个GPS,接线没引出来,就死翘翘了。但自己用模块DIY的飞控,升级自己的飞控,不过就是买个新传感器模块,重新焊一块洞洞板。而且哪天不想玩四轴了,所有模块都是可回收资源。
7.学习编程是一种乐趣。

当然,要DIY开源四轴还想要便宜,就要有足够的动手能力,至少要会焊接洞洞板。要玩得好,则要能看懂修改C语言,(英语也是很重要的)。

MWC全称是MultiWii Copter,最初是由一个叫Alex的外国人用arduino模块和wii鸡腿DIY出来的开源三轴项目,后来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支持的也不光是三轴,到8轴都能支持了,最新的版本还能支持飞翼。官网是www.multiwii.com

相对MK和ArduCopter等其他开源项目,在我看来,便宜是MWC这个开源项目最大的优点。硬件上最低只需要一块arduino promini和一个wii鸡腿,再加一些连线插针等。

感谢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现在的硬件价格已经很白菜了,比如,一个arduino nano 69元,一个MPU-6050模块 59元,其他的零碎部件加邮费,粗略估算150元,自己的MWC飞控就能做出来了。(买散件自己焊,还能省一半左右)
(待续)

楼主:
150元飞控采购篇:

具体零件清单:
1. Arduino nano(328p)一个
2. MPU-6050 模块/测试板一个
3. 50mm*50mm以上的洞洞板一块
4. 40针,2.54mm间距单排母4个
5. 2.54mm间距单排针1个
6. 导线若干

有些便宜的东西可以多买一些,免得弄坏了没有备份,下面是我提供的参照(申明:本人和任何网店都无正常交易以外的利益关系)

楼主:
150元飞控硬件DIY篇:

参照
自己安排接线布局,几点说明:
1. Arduino 的3,9,10,11线是四个电机的控制线,接电调的控制线
2. Arduino 的A4接传感器的SDA,A5接传感器的SCL
3. Arduino 的VCC接电调的电压输出,同时接传感器的VCC。四个电调(不使用开关电源的)的电压输出并联是没问题的。
4. Arduino 的GND接电调的GND,同时接传感器的GND

看不懂图的,看我的图,不过我用的不是MPU-6050模块,而是L3G4200D+MMA7455+BMP085+HMC5883L。安排好位子,焊上排针排母,把图上的相同颜色的圈,用导线连起来,导线尽量不要交叉,最后插上模块,就行了。这样做法,连烙铁的静电防护都不用做,但安全起见,请使用带接地的电烙铁焊接。

注明一下:
1. MPU-6050模块只是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因此150元没有包含磁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也就是不能Head Free和定高。但做最基本的MWC绰绰有余了,这个传感器芯片可以不依赖Arduino,自己计算姿态,是已知常见芯片中很强的了。
2. 我设计的接收器接口是把TDF-6A的接收器反扣在线路板上的,请判断自己的接收器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并作相应修改。

楼主:
飞控软件安装篇

飞控软件安装篇:
Arduino,是一个很方便的单片机模块。

1.下 载arduino的软件,在http://arduino.cc/hu/Main/Software
2.解压缩上面的包,运行arduino.exe,查看配置一下自己的sketch目录
3.用USB线把Arduino nano连上PC之后,应该会“发现新硬件”
4.在arduino中找一个Blink的sample,选择正确的端口和arduino板,编译上传,你可以发现Arduino nano就按照程序的指示,一闪一闪
5.下 载最新版本的MWC固件,在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6.解压到arduino的sketch目录
7.重新打开arduino,打开MWC的sketch
8.以上几步有问题的,请查找arduino的入门介绍资料。

这里要说的是MWC的特有配置。
MWC解压后,有两个文件夹,比如MultiWii 2.0的有:
1.MultiWii_2_0
2.MultiWiiConf_2_0

第一个是固件目录,第二个是配置软件。配置软件能配置的只是一部分参数,大部分是PID和选项。有些参数则必须通过修改代码来配置,这包括飞行器的类

型,传感器的类型选择和传感器的方向选择。

MWC代码中包含了常见的传感器的代码,但下 载下来的代码中没有一个传感器代码是被打开的,在arduino中,翻一下def.h和

config.h的内容,就应该知道MWC支持哪些传感器和飞行器了。然后把需要的传感器前面的注释去掉,比如从
//#define QUADX
改成
#define QUADX
就把飞行器改成了四轴X模式。

针对MPU-6050模块X模式,把这两句写进config.h的最上面
#define MPU6050

#define QUADX

另外还要把传感器方向的定义加在上面两句后面。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这两句话仅供参考,取决于传感器板的安装位置,可能需要对调X和Y,也可能需要把他们正负反转。但一开始,先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一句
#define RCAUXPIN12

以使用第六通道

另外,由于我给出的接收器和NANO的接线不是标准接线,我用的是TDF-6A的接收器,从左往右依次是(副翼、俯仰、油门、垂直尾翼、起落架、襟翼/螺距)

对应于MWC四轴就是(ROLL,PITCH,THROTTLE,YAW,AUX1,AUX2)而他们依次接在了(2,4,5,6,7,12)脚上,因此要修改下面这段代码
  #define THROTTLEPIN                2
  #define ROLLPIN                    4
  #define PITCHPIN                   5
  #define YAWPIN                     6
  #define AUX1PIN                    7
  #define AUX2PIN                    0 // optional PIN 8 or PIN 12

  #define THROTTLEPIN                5
  #define ROLLPIN                    2
  #define PITCHPIN                   4
  #define YAWPIN                     6
  #define AUX1PIN                    7
  #define AUX2PIN                    0 // optional PIN 8 or PIN 12

然后就是编译上传了。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才对。

楼主:
飞控调试硬件篇

上图:

不要接电调,也不要装上四轴,把已经上传好软件的飞控板,插上USB接口,再打开MultiWiiConf(MultiWiiConf_2_0.exe),选择飞控板对应的串口,按一下Start,传感器数据就应该出来了。见软件的左下方和下方图表。这一步不正确者,请检查代码和传感器连线。

此时晃动遥控器的摇杆,右上方的控制区相应的数值应该是跟着相应变化的,如果变化的方向反了,请修改遥控器的设置,如果是搞错了通道,那就要检查一下焊接了。

最初的调试要解决几个问题:传感器姿态和遥控器行程

观察右下方的ROLL、PITCH和3D模型,他们应该是和你手上的飞控板的姿态是一致的,如果是这样:
1.短时间内:晃动ROLL横滚,但PITCH俯仰发生变化,是GYRO_ORIENTATION的ROLL和PITCH错了交换。
2.短时间内:晃动ROLL或者PITCH,相应的姿态是变化了,但反了,那是GYRO_ORIENTATION的ROLL或者PITCH的正负符号错了。
3.短时间内没问题,但保持一个姿态一会儿ROLL或者PITCH发生异常,那是ACC_ORIENTATION写错了,参照以上两点修改。
4.因为用的是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是固定的,因此,不需要做任何代码修改,只要把你的线路板的“正前”定义好就行了。

把遥控器设置为3D模式,晃动遥控器的各个通道,记录标准的那4个通道的最低数值(假设是1100)和最高数值(假设是1900),4个通道的最低数值取最大的一个,比如(1100,1111,1122,1090)取1122,4个通道的最大数值取最小的一个,比如(1900,1911,1922,1890)取1890。

然后回到Arduino,查找“#define MINCHECK”和“#define MAXCHECK”,并修改代码:

#define MINCHECK 1122
#define MAXCHECK 1890

或者安全起见,把数值加减20:

#define MINCHECK 1142
#define MAXCHECK 1870

然后重新编译上传。(记得在上传时不能打开配置软件。)

重新打开配置软件。遥控器油门向下到底、方向舵向右到底,解锁(ARM),这时能看到马达输出部分的数据上升了,此时推油门,马达输出上升,反之亦然。然后遥控器油门向下到底、方向舵向左到底,加锁,马达输出部分降为1000。

此时把飞控板装上四轴,接上电调电机,不要装螺旋桨,接上电池,重新测试,电机应该按照正常的方向运动,如果是,基本上硬件部分的调试就完成了。
安装参照:http://www.multiwii.com/connecting-elements

网友:
 硬件还可以自己解决。学编程就难了哦。

网友:
 期待,我也正有玩这个的想法,

网友:
看上直播了 加油

网友:
比较高深看不懂!

网友:
期待LZ的后续

网友:
太好了,感谢你的贡献!

网友:
很期待啊
请LZ继续啊

网友:
 LZ太强了,不过俺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不懂但一定要顶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的,我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的,感谢你的贡献.

网友:
这样玩才有意思

网友:
  以后人人自己DIY飞控吧!有意义 有快感!

网友A:
楼主貌似早就飞起来了吧 这个板子看着眼熟

网友:
楼主很强,看来是同行

网友:
 顶,有机会我也弄个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貌似早就飞起来了吧 这个板子看着眼熟

是的,还在扩展中,说不定哪天就换板,用MEGA2560接GPS了。

网友B:
编程不是瓶颈,那堆硬件和芯片才真看不明白

貌似这样做出来体积很大吧

网友:
arduino 已经研究好久了。

楼主:
先更新到硬件调试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不是瓶颈,那堆硬件和芯片才真看不明白

貌似这样做出来体积很大吧

用arduino编程是硬件中门槛很低的了,俗称电子积木。有兴趣不妨去看看,真的很简单。

至于那些传感器,读写寄存器什么的,对不是硬件这行的人,开始确实有点复杂,好在MWC里大部分的传感器代码都是现成的,只要开几个define就能用。

体积么,我的板子是7×7cm的。

网友:
楼主威武
回楼主,能不能给一下你的代码,我对这个也有兴趣,想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
MWC开源的!

网友:
看完LZ的东西,手痒准备弄一套了!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楼主:
飞控调试软件参数篇-PID算法

简单说一下PID算法的含义:对四轴而言,PID算法是用来计算马达的动力大小,来抵消误差的。
1. P直接和误差关联,比如四轴倾斜X度,P的调控效果=P*X个单位的力量。PID算法中,P是最主要最基本的参数。
2. I则和误差的积分有关。举个例子,如果写一个P控,控制一个电炉加热到400度,当前温度是室温,那刚开始误差=(设定温度-当前温度)很大,电炉就哗哗的加热上去了,但是到了390度,误差才10度了,加热功率变小了,可是呢,由于这个电炉会散热,结果单纯用P控,温度怎么也上不到400度。这时,I控就可以帮助适当调大一些功率,直到正好400度。那怎么实现的呢,用误差积分乘以I,如果老是温度不到400度,误差的积分就会越来越大,I调控的效果=I*误差的积分,也就越来越大。
3.D和误差纠正的速度有关,D和P相比,就像汽车避震里的油压阻尼和弹簧,汽车弹簧碰到一个减速带,就会受压,反弹,此时如果没有阻尼,车子就会不停的上下振动。而油压阻尼则防止弹簧不停振动。因此D值越大,意味着阻尼越大,四轴不容易因为P而振动,但P的效果就会变差。D调控的效果=D*误差的微分。
4. 把三个数值的调控效果加起来,就是总的调控效果

再谈一下PID调试的要点:
1. P太小,结果是四轴的错误姿态没法纠正,P太大结果是四轴高速抖动,两者间的数据都可以用。
2. 对于一个很标准的四轴,那请把I值设成大于零的最小值。如果不是,I太小结果是四轴的错误姿态没法及时纠正,如果太大,四轴则会进入严重的低速振动。
3.D值能大就大,因为D大一些,P也能大一些,总体更稳定。但传感器会因为抖动产生有害数据,D太大会把有害数据放大,造成四轴莫名的抖动。

楼主:
飞控调试软件参数篇-调试顺序

1.首先接上USB线(建议找一根1米以上的USB线),打开MultiWiiConf,把四轴放平,看屏幕上的四轴是不是也是平的,不是的话,按一下reset,等3秒钟再看。
2. 复位所有参数,把所有的option全部去掉。
3. 把四轴拿在手上,粗测ROLL和PITCH的PID
3.1 整个测试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请务必使用完好的螺旋桨,检查紧固所有部件,并注意不被螺旋桨打到。
3.2 解锁飞控,油门开到四轴即将飞起的地步
3.3 晃动四轴,应该有较强的晃动抵制能力,不是的话,提高ROLL和PITCH的P,对于对称标准的十字四轴,ROLL和PITCH的各个参数是一样的。
3.4 加大P,直到晃动抵制能力出现过敏,也就是高速抖动,这时减少P一点。
3.5 加大D,直到出现抖动。减小一点D
3.6 再试图加大P

4. 用悬挂法测试精测ROLL、PITCH、LEVEL、YAW的PID(严重注意安全!):
4.1 再次确认四轴在地上平放时,屏幕上的四轴也是平放的。
4.2 把四轴用绳子吊在家里的吊扇下面,同时用一根长的USB线接在电脑上调试。在马达启动和关闭时都要用手拿住四轴,免得乱飞。
4.3 打开OPTION中LEVEL的所有OPTION
4.4 手持四轴,解锁飞控,油门开到四轴即将飞起的地步,再试图放手
4.5 试图把四轴往一个方向按下去,四轴应该有很强的反作用力,没有的话,提高LEVEL的P
4.6 如果四轴出现抖动,减少LEVEL的P或者ROLL、PITCH的P
4.7 LEVEL搞定后,试图扭转四轴,四轴应很快转会原位,没有的话,提高YAW的P
4.8 如果四轴出现YAW方向抖动,减少YAW的P

请时刻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再次强调,马达启动和关闭时都要用手拿住四轴)。

现在做的四轴上没有磁传感器MAG和气压传感器BARO,有的话:
5. 测MAG之前请先校正MAG,校正方法是在GUI里按下校正按钮,然后在30秒内尽可能的各个角度旋转四轴。校正后,应该是GUI中的四轴方向完全和实际方向一致,即使上下左右倾斜四轴也是如此。不是的话,请重做,或检查传感器方向。
6. 测MAG的P很简单,和YAW没啥区别
7. ALT在家里没法测,去场外测试(至今我还没测完,但据说2.0的默认参数就很好用)。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赞!!
PID的解释通俗易懂,有启发。
顺便说一下,原来我的四轴属于标准四轴,因为我常常把I值设为0,D值很大,相应的P值也大。这样才觉得非常稳,呵呵。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看了LZ的PID解释才明白,谢谢!!

网友C:
期待成品早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成品早日出来!

LS是不是灌水啊,都是用模块自己搭了,哪来的成品。

网友:
楼主的知识哪学的啊

网友:
云里雾里的看看热闹肤浅的了解一下

网友D:
楼主,看了你的洞洞板MWC,感觉非常激动,我也对MWC非常有兴趣,
但是论坛里讨论MWC的确实比较少,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十分激动。
我也想自己焊接一个,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1 板子的大小可否做到5*5的标配?貌似楼主的有点大?
2 楼主的飞控具体能实现什么效果?有视频吗?可以CF,定高吗?
3 我准备买来自己焊,学习楼主,目前最主要的疑问是:
  1 如果我不用你的L3G4,而用你开始推荐的MPU,传感器的方向怎么摆?
  2 如果用你的传感器,是不是需要改代码?那么代码怎么改呢?实际效果跟原来的比怎么样?
  3 可否请楼主把淘宝链接发给我?
  4 那个ARDUINO是直接用FDTI就可以的吗?需要BOOTLOADER吗?
  十分感谢楼主,希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了你的洞洞板MWC,感觉非常激动,我也对MWC非常有兴趣,
但是论坛里讨论MWC的确实比较少,看到楼主的帖子感觉十分激动。
我也想自己焊接一个,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楼主
1 板子的大小可否做到5*5的标配 ...

只使用MPU-6050的话,5*5肯定没问题。我的是7*7,大小一般不是问题。
MWC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网上的(翻墙后你能看到许多),MWC的CF叫Head free,MWC的定高是气压定高,你要这两个功能的话,你得买三轴磁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目前而言,气压定高还是会有上下1~2米的漂移,不适合超低空。
传感器的方向不用特别考虑,可以后期修改代码.
用不同的传感器代码肯定要改,但也就是去几个注释符而已。
淘宝链接就不给了,自己按名字去搜吧。
ARDUINO NANO 已经包含了FDTI,bootloader是所有arduino项目都有的,但买来的arduino成品中,早就写好了。

网友E:
看到這個帖很兴奋,一直以來都想以自己用軟件寫一個飛控,就是硬件方面無從入手,這個貼給了我一絲絲曙光,呵呵,也可能為自己打開地狱之門。

网友:
看了后忍不住买了套Arduino,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個帖很兴奋,一直以來都想以自己用軟件寫一個飛控,就是硬件方面無從入手,這個貼給了我一絲絲曙光,呵呵,也可能為自己打開地狱之門。

这也是我的想法。最初是想做一个固定翼的飞控,后来发现调试固定翼太困难了,就先拿四轴下手。

网友:
  楼主不去为国家做贡献太可惜了。

网友:
已经买了楼主推荐的材料,已经在家把板子焊了。已经在PC屏幕上调整了。下面就是要攒钱买个4轴了。4轴很贵呀。架子100,电机加无刷要400。估计所有的东东要下来,接近600了吧?有谁有好的推荐?又便宜又好的?谢谢了。正在努力攒钱中......

网友:
高手如云,阁下更是满腹才学

网友E:
我在想是否能用 分辨率 低至 0.1mbar 的 MS5534, 可惜没有现成的模板,自己又不懂焊晶片,晒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是否能用 分辨率 低至 0.1mbar 的 MS5534, 可惜没有现成的模板,自己又不懂焊晶片,晒电路板。

MS5534没有BMP085好啊。

网友:
这与江南的飞控比,怎么样??

网友:
技术贴一定要顶

网友E:
引用 楼主:

MS5534没有BMP085好啊。

買了mega2560, 之後打算買 10DOF MS5611 HMC5883L MPU6050模塊

楼主:
有网友问我解锁问题。

解锁有几个前提条件:
1. 飞控的ROLL和PITCH角度小于25度
2.遥控器能给出小于MINCHECK的控制量。

我用的TDF-6A的油门就不能给出小于MINCHECK的控制量。解决方法只能是改MIN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了mega2560, 之後打算買 10DOF MS5611 HMC5883L MPU6050模塊

MS5611好东西啊,可惜至少也要72元,等便宜一些再考虑。

网友:
谢谢楼住提供资料,但发现个问题:

1.楼住这个接线图为什么三个电路板的  方向指示 都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元器件方向是在安排布局时确定的:为了方便焊接布局,减少引线的交叉。

元器件方向乱点,没什么关系,设置好软件方向就可以了。说到底,XYZ也就是一符号而已。

网友(2012-06-05):
楼主赶紧开搞固定翼arduplane吧,期待。。

网友:
不顶没天理啊!支持啊啊!偶的想法是不能总买成品吧,自己或多或少懂一些,哪怕能做个简陋的,也算是学到点东西了。毕竟自己不是钱多了在烧着玩。

网友:
请教LZ

lz能否多提供些资料,给我们这些小白,在开始做您这个控之前,扫盲下,然后更好的入门。多谢啊。

楼主:
想要什么样的资料呢?Arduino的还是飞控比较?我也就用过自己的MWC。

网友:
好帖子
LZ的飞控发点视频,大家增强一些信心啊:loveliness:

网友:
好贴就一定要顶!太棒了!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网友G:
看了楼主的贴,想想自己有片Arduino mega 2560,当然也有一些传感器,想自己也尝试了.......

问题:
1,开源的软件是否支持 2560?(你应该研读过飞控程序,我想2560肯定向下兼容328的,但也不能肯定,所以问一下)
2,你的硬件连接照片中,遥控接收机各个通道和Arduino 328对应管脚的说明不是很详细,能不能做个补充?顺便把接收机如果是大于六通道的,七八通道都能做些什么,怎么硬件连接再做个说明?
3,我是四轴的小白,听说国外的APM 2.0也是基于Arduino mega 2560的,这个APM和MWC有什么区别?我只知道APM很贵,同样开源的,为什么会贵呢?

网友:
专业贴,支持楼主。可惜俺不懂硬件。

楼主:
1. MWC本身就支持2560
2.貌似因为328的管脚不够,超过6个脚的接收器,就没法使用剩余的脚了,但是如果接收器的PPM_SUM能接出来的话,就没问题。你说的不清楚其实很清楚,,默认的接法是:D2->油门或者PPM_SUM,D4->ROLL,D5->PITCH...,记得把接收器的5V和GND接上就行了。
3.APM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有一个官方线路板,因此他都只支持标准板上的硬件,(其实稍微写两句代码也能搞得定其他的传感器),这和MWC这种没有官方线路板,大面积支持市面上的传感器的路线有很大不同。一个必须要买官方线路板,一个是可以随手搭洞洞板的,这价格当然贵不上去了,尤其是现在的APM2,是4层板,光一次制版就要500元。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贴,想想自己有片Arduino mega 2560,当然也有一些传感器,想自己也尝试了.......

问题:
1,开源的软件是否支持 2560?(你应该研读过飞控程序,我想2560肯定向下兼容328的,但也不能肯定,所以问一下)
2,你的 ...

楼主:
忘记说了,MWC核心只用4个接收器通道,其他通道在MWC中作为AUX通道存在,可以用于修改飞行配置,比如AUX1 HIGH/MIDDLE配置为打开水平平衡,AUX1 LOW配置为关闭水平平衡,等等。

楼主:
可以使用2560的连线图见这里:
http://multiwii.googlecode.com/s ... %20diagram_v1.9.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2560的连线图见这里:
http://multiwii.googlecode.com/svn/trunk/Doc/Diagrams/MultiWii%20Connection%20diagram_v1.9.pdf

thank's !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接了接收器的PPM_SUM,config.h中要打开哪一句?Arduino 的D4、D5、D6、D7、D8等是不是不用接线?
那么
#define THROTTLEPIN                2
#define ROLLPIN                    4
#define PITCHPIN                   5
#define YAWPIN                     6
#define AUX1PIN                    7
#define AUX2PIN                    0 // optional PIN 8 or PIN 12
就不要打开了吗?
MWC中还要改什么设置?以让MWC知道接收的PPM_SUM信号中第几通道是油门,方向,升降等等。
我是想用ATMEAG328P做微型四轴,QUADX模式,所以想尽量不接线的就不接线了。对这个PPM_SUM的接法不明白,望楼主指导。

网友G:
下定决心,我也准备开搞啦!

动力系统先放下不搞!

传感器我准备重新买: ACC+GYRO:MPU6000;三轴磁场用HM5883L;气压计用:MS 5611

(我一厢情意的认为:这些传感器要和APM 2.0同步,散件自己搭,用漆包线引出SMD脚,然后洞洞板,某宝上现在已经有空的APM 2.0PCB板卖了,不再重复投资,应该也是好的想法吧)

网友:
 LZ我也想自己做个
需要学些什么东西啊

网友:
DONGFANG兄,看看我这个是为什么?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真的搞不定!太难了。
多轴网

网友I:
中了楼主的毒,楼主是强人。
一个月前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开始搞Arduino了,买了两本关于arduino的书,买了个nano328和一个pro mini,我还买了个MPU6050陀螺仪和5883罗盘模块,准备试试DIYMWC。最近传感器在路上,收到之后我试试DIY。
楼主为什么不用pro mini做飞控呢,似乎那个更轻更小。

楼主:
我用MEGA2560做过PPM_SUM的实验,结论告诉我,MWC2.0的PPM_SUM代码是错的,至少在TDF-6A上行不通,而且没有failsafe

改过的代码,回家帮你翻一下贴出来。

其他接线肯定是不要得了。那些PIN的定义也用不上。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接了接收器的PPM_SUM,config.h中要打开哪一句?Arduino 的D4、D5、D6、D7、D8等是不是不用接线?
那么
#define THROTTLEPIN                2
#define ROLLPIN                    4
#define PIT ...

楼主:
MWC支持APM的硬件,刷一个正确的固件上去就行了。

引用 网友G:
下定决心,我也准备开搞啦!

动力系统先放下不搞!

传感器我准备重新买: ACC+GYRO:MPU6000;三轴磁场用HM5883L;气压计用:MS 5611

(我一厢情意的认为:这些传感器要和APM 2.0同步,散件自己搭,用漆包线引出SMD脚,然 ...

楼主:
因为我是先有NANO很久以后,才开始想做四轴的啊。现在我也有两片promini了。

不过,我不认为,比起NANO,promini有很大优势,相反在前期工作中,FTDI芯片独立,是有些妨碍调试的。

引用 网友I:
中了楼主的毒,楼主是强人。
一个月前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也开始搞Arduino了,买了两本关于arduino的书,买了个nano328和一个pro mini,我还买了个MPU6050陀螺仪和5883罗盘模块,准备试试DIYMWC。最近传感器在路上, ...

楼主:
修改过的RX文件,PPM_SUM完全正常,如果失控,会走原有的失控保护程序。

其中
#define TDF_6A_RC_CHANNEL_NUMBER 6
写在MWC主程序的开头

文件名: RX.ino
描述: RX.ino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b71945c-b48f-11e1-bb01-0015c55db73d/

网友:
RX.ino (16.57 KB)的文件已经没有了!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网友:
怎么下不了

楼主:
更新过了,自动上传到rayfile上去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慢慢学习中。

网友:
基本搞定了请问楼主,我用的NANO+MPU6050,为什么在DEV软件里面只能读出PITCH和ROLL的数据,似乎3个轴缺了一个YAW。
请看图,似乎没有Z轴数据

楼主:
你看看翻一个身,ACC_Z是多少?

网友:
如果上下翻转的话ACC Z会从正500多变成-500多

楼主:
ACC_Z既然没问题,YAW不就是那紫色的那根线么,挺好的啊?

网友:
学习飞控研发知识,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储备

网友:
请问大哥,我这个现在是全油门,我感觉这4个电机的功率分配似乎有点不对吧,是不是4个输出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现在我通电测试了,有点问题,在软件里设置了用AUX1作为ARM设置,在我拨动AUX1开关的时候,电机整体都开始转了,不会停,这是什么现象?

楼主:
ARM就是解锁啊。你开了ARM飞控就解锁了,难道是关了ARM飞控没有加锁?

不管怎样,不建议设置ARM,还是用组合键比较好。

网友:
不会,但是我懂得收藏。谢谢

网友:
109楼的MPU6050数据看着好象是正常的啊!不过在陀螺数据跳变过程中,ACC数据也是变的,但幅度不大;是不是ACC的曲线幅值过大了啊?

网友:
得益于楼主的帮助和指点,我的MWC基本搞定了,端午节出门几天,回来发测试帖。
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