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伺服怎么让它转起来呢?(已成功运转 感谢POLOCAO老师的帮助)

楼主(2012-04-17):
已成功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3MjU3MTIw.html视频怎么传上来呢??

网友:
啥也没有,怎么看?

楼主:
电源怎么弄啊???

网友:
挺大功率的,如果没坏要转起来还是容易的

楼主:
今天收了两个这样的两个电机了,不会玩。

网友:
电源可以直接通单相220。但重载不知道吃的消否。。三相线中通两条,,还有两条控制电源线,,也可以直接并上去。。关键要看他有没有缺相保护,,如果有却乡保护就麻烦了,,一般用他们的机器都另外配一个380转220的变压器,

楼主:
楼上兄弟说说了。驱动是我从机柜拆下来的,老板说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伺服电机牌子是松下的,你可以看看网上有没有伺服的说明书,照着连线就可以了。

楼主:
柜子里有个变压器了,不懂就我没要,。

楼主:
380的电源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柜子里有个变压器了,不懂就我没要,。

估计个变压器是 380转三厢200V的

楼主:
但没380的电源。看来是玩不成了啊,。

网友:
不用380电源,,本身就用220V三相的。。只不过我们没有220三想的电源,,所以用变压器转换的。。如果轻载在加上没有缺相保护的话可以直接用220电源试验。。L1.L2.L3.其中两条接220电源。剩下一条空着。。在并两条线到控制电源。。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够老的东西了

网友:
单项220V,可以的,明天联系我,我发资料给你

网友:
驱动器 下端的排插是接电机编码器的,上端的排插接控制器。
动力线是使用的接线端子。

好东西!

网友:
这套松下伺服不错。想转起来容易。

网友:
好东西,这个必须配数万元的雕刻机了

楼主:
是太大了,我的小雕不合适。

楼主:
不容易遇到就收了

网友A:
用手转转能动吗?能动的话那就是这电机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转能动吗?能动的话那就是这电机动起来了!!!

  你行

网友:
好东西
松下A系列

楼主:
视频怎么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