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什么笔记本做显示屏比较好,各位帮我推荐几款笔记本,

楼主(2012-04-17):
四五千的

网友:
挑屏幕名流大点的,续航时间长的,稳定的。

网友:
现在超级本 最火 楼主可以关注下
5秒开机 不到2kg的重量 8小时的续航 都是特点
超级本中我关注了 三星的 530U 是不错的
屏幕亮度高~I3 版本的价格5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ac的产品:
http://www.pc539.net/nb/0319/13584.html

网友:
要是IPAD能外接视频就好了。

网友:
你还不如买
佳的美 和地面录制系统 比笔记本好多了~

网友:
iPad3才有超亮屏幕,不惧强太阳光直射的。iPhone4、4S都可以。

关键问题是丫的不支持外接输入。。。其实要是支持的话,iPhone 4开飞行模式(免得外来什么电话啊的干扰),用来做显示最小巧。iPad3也可以。

应该大约可能其他牌子的平板是可以外接输入视频信号的吧?现在好点的平板应该是可以有高亮屏幕,不怕太阳直射。

网友:
万一笔记本死机了,嘿嘿!

网友:
如果预算是四五千的话,什么本都可以,计算能力和硬盘速度都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