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东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04-17):
之前炸断了碳纤杆,经过陈伯指点,已经换上新的主架和尾架还是碳纤杆(陈伯教使用热熔胶粘合),但旧的主架拆下后,用热水泡了多次,已经成功把断杆抽出,唯独上图箭头指示东东用了太多502,怎么泡也拔不出?而我新装的机架,这零部件没有用胶粘合,我想问的是,这部件(图上箭头指示东东)需要粘合么??还有这部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
倾斜盘滑道,起相位器作用,卡进去别掉出来就行。

网友:
没有它你的十字盘会被旋翼头带着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