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求助

楼主(2012-04-17):
我的四轴飞的时候各个电调还都好的,但是在关掉油门之后,螺旋桨由于惯性还会继续旋转,有时候会打一些东西导致桨的损坏,所以我想设置下刹车,可是刚刚设置好,电调立刻冒烟起火了,真的很郁闷,只是想设置下刹车而已,不至于这样吧,求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下面上图,电调是ZTW-30A的,85块的那种

楼主:
为了省点桨,直接损失十几对桨,下次再也不手贱了

网友:
 ztw一直用,感觉不错啊,可是不管怎么设置,也不应该因为参数设置冒烟啊,奇怪了

网友:
没遇到过...应该不是调参的问题,你最好还是问问厂家。
PS:如果浆够硬的话,只是惯性是不会打坏的,我的惯性打过好几次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短路的话应该一接电就烧的,不应该到设置完才烧的,我已经重新买了一个电调和分配板,还有就是我拆另外3个电调的时候,电烙铁的温度有点高,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另外3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