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各位一般的喷枪哪里可以买得到。

楼主(2012-04-17):
请各位解答一下,并且希望价格不要太高,请问田宫的漆是否能喷到自行车架上?价格如何?

网友A:
想不通啊

网友B:
LZ是问的模型喷笔吧?如果只是随便用用的话,买支叶红的0.3MM就足够了,百把块,更低的也可以买HD的,也就几十元的样子,TAOBAO 上搜喷笔有的是,如需要好点的可以买郡仕的,非常很主流大概8,9百的样子,田宫会便宜点但用的人也很少,现在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德国啊意大利出的1一两千的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反正没用过更没必要。 我手头2支郡仕用了10多年雾化精度如此,但需要细心保养。国产的就菜了,差不多一年一支,因为便宜没必要,随便天拿水洗洗干净就行。省心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模型漆都不适合喷自行车(真的?不是模型?),模型漆的附着力,硬度,厚度都不怎么样,如果用喷笔喷更薄,稍微一刮就是一条。。。还是用喷灌吧,工业的就好,田宫喷灌我印象中好像是三十几一罐(普通色),但田宫喷灌其实也就是一般漆装进罐子里而已,应该也不耐刮或耐磨吧。反正我没用过喷灌,不大好说。
静态已经放下好几年,所以现在有没有耐刮耐磨的新产品我也不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感谢分享,楼主能否再说的详细点?比如孔要多大的?郡士的具体型号?

网友D:
自行车用8元一罐的喷漆完全足够,喷完后用电暖气拷下,效果更好。

楼主:
非常感谢藤椅,没有想到用喷罐。。

楼主:
而且喷罐的颜色不好确定,我自行车是奶白色的,所以觉得不大敢弄。

网友E:
做静态的飘过~~颜色都自己调。碰比700多一把。不过你要只是喷喷1:16的买100左右的喷笔即可。喷自行车么田宫水性漆见长,珐琅漆附着力不行。建议还不如硝基漆喷。罐喷建议不错,至于怎么喷,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漏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