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不开机修复记!(强大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2-04-17):
之前发过个求助帖,没人理我! 。

通过跟铜河大大沟通,说99.9%是个复位电路。这个万恶的日本人,设计个复位电路都这么复杂 ,IC型号在网上也查不到 !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确定了当前电路可以工作!

实验的同时,搞坏了2个24C04 ,悲剧啊!幸好以前买了2个准备改AP 与HP两用控的,结果变成2个尸体了 。

上图!焊接技术不好,请拍火砖!!

存储器坏了就这个样,上面显示“BACK A-1”

存储器坏了就这个样,上面显示“BACK A-1”

这个是复位IC

这个是复位IC

换成电阻电容的

换成电阻电容的

这就是那万恶的复位IC

这就是那万恶的复位IC

维修工具加遥控开机

维修工具加遥控开机

改装后的电路

改装后的电路

网友:
你是个牛人兵兵  顶!!!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最后那个原理图不就是最简单的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嘛。估计是控的主控单片机上电没有复位,导致不开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6EX的主控芯片复位用的是一个专用芯片(型号:E05B),网上查不到型号。所有死马当活马整!

网友:
有技术就TM牛逼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唆?
对,将就用对,将就用到起! 到起!

网友(2012-10-24):
楼主 问个 问题  我的控在插模 拟器时烧了一个元器件,如图   就是开关背后的那个  有三个引脚的 ,自己不懂电子,所以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原件,具体型号  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