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云台增稳只有左右的吗?还是前后都有增稳的?(已解 ...
玉兔云台增稳只有左右的吗?还是前后都有增稳的?(已解决)

楼主(2012-04-17):
玉兔
云台
增稳只有左右的吗?还是前后都有增稳的?搞了很久没搞明白,云台自动增稳时好像只有第8输出通道是有反应的,第7通道就没反应,
两轴的云台。有二只
舵机
,输出接在第7和8通道上面。自动增稳定时只有第8个通道有反应的。第7没有的?

楼主:
有没有办法同时前后和左右都有增稳功能?

网友A:
2个通道的增稳,调参工具中还有比例调节,7通除了增稳还可以叠加遥控调节。

楼主:
问题已经通过在玉兔技术处理完了。
就在在软件设置里面的“云台俯仰比例”那里不能为零.零就是不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