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GCP的三轴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7):
对码成功后。推油门本该是三个舵机,同时上或同时下改变螺距,但是现在GCP飞了一段时间后,升降舵跟其它两个舵机行程不一个样呀。有时貌似又是正常的。就这两回很麻烦。基本没法飞了。打升降舵修正后又自动跑篇了。大家来看看呀,记得以前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忘了关注了。不知道那位模友怎么解决的哟?

网友:
看看你主轴那限动环是不是位置跑了,主轴是不是能上下移动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楼主:
没有。虚位都检查了,没有。都属于正常范围

楼主:
感觉是三轴出了问题。可有时候放一阵不管他,又好了。奇怪

网友:
我反正原来出现过这问题,不过我那有2个原因,一个是虚位,还有个很搞笑的原因是我把舵机接错了

网友A:
标题

重新对频,控通道有无反置,舵机没扫齿没接错,接收有问题

网友:
换升降舵机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控通道有无反置,舵机没扫齿没接错,接收有问题
   学习了~   lz保证接入电源时,保持鸡鸡水平放置....

楼主:
估计是舵机问题,今天飞又正常了。但好象舵机里有空转。不知道是不是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