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个小铣用主轴

楼主(2012-04-17):
买了根台资大陆厂产的ER16-C20延长杆准备当小铣的主轴,另淘了套布司主轴,据说3000/min没问题,将两者结合改制成非主流结构主轴,欢迎大家对此结构提提意见!

楼主:
必制后的ER刀杆前端装入垫圈和推力轴承,轴承是HRB的带级。

楼主:
后端也加平面推力轴承,这个是不带级的。

楼主:
简单测试一下:夹胆内跳动0.005mm,夹持铣刀跳动在0.015mm,可能受夹胆的影响。

楼主:
加上防尘盖。

网友:
能帮忙量一下这个螺纹的直径是多少么??

楼主:
M22x1.5

网友:
还是用角接触轴承好些吧,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ER16-C20杆是实心的吗,正在找实心的ER16-C20

再麻烦测量下C20的公差-因为我想装内径20的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M22x1.5

多谢,,这个螺纹端,,内侧是不是锥口啊??

网友A:
怎么和我用全自动洗衣机空心轴改的主轴那么象,我的主轴在前端掏了轴承孔,安了两个滚动轴承,后端是原来的轴套。

网友:
都是高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侧是锥口,这根C20的尺寸是19.90,在市场上的C20ER杆测试过4--5种尺寸最好的是19.99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据说这根轴套是从一台好几年前进口的日本磨刀机上的拆下的。

网友B:
谢谢看来装内径20的轴承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和我用全自动洗衣机空心轴改的主轴那么象,我的主轴在前端掏了轴承孔,安了两个滚动轴承,后端是原来的轴套。

请问一下,这根改制的洗衣机主轴转速能达也在3000转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来装内径20的轴承很难了

是的所以才有这根非主流结构!听说正河源的还行,不过没得现货拿来测量下!

网友:
楼主pm下我延长杆的商家好吗?

网友:
也顺便PM一下商家的连接,谢谢

网友:
既然只是3000转为什么不用滚锥轴承而用推力轴承呢?怎么说都是滚轴好点吧。

网友:
这个精度还不错,顺便PM一下商家的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根改制的洗衣机主轴转速能达也在3000转左右吧!

还没有正式用过,润滑好了一、两千转应该没问题,精度肯定不如你的主轴。

楼主:
这个是在给厂里配刀具的供应商那里拿的,耐斯卡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锥度及角接触轴承是因为:轴套内已有布司轴承,再加工轴承安装孔不太合算。且好的角接触如7204,HRB都要200多,SKF、NSK、KOYO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锥度及角接触轴承是因为:轴套内已有布司轴承,再加工轴承安装孔不太合算。且好的角接触如7204,HRB都要200多,SKF、NSK、KOYO更高。

好象你的主轴前端也可以安装滚动轴承?用推力轴承是为了克服轴向压力么?

网友:
叶工准备的6204、7204,呵呵。

网友:
布司是什么?

网友:
老式的直铜套主轴,径向受力比较不错,一般老式的磨头类主轴都是这种结构,不过ER杆建议用玛瑙油石,或者红宝石油石再或者w10的金相砂纸(金刚石基)的,对ER杆做一下抛光处理,因为ER杆的一般设计是作为轴承安装使用的,而铜套主轴是作为液面摩擦使用的,一般情况下主轴是需要做镜面级精磨的

网友:
推力轴承不适合高速运转,很快就磨损了,快换角接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