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MM: WFLY 8S能飞50cc吗?

楼主(2012-04-17):
请教:天地飞8S能飞50cc吗?7通接收那么小,能提供5个标准舵机的负荷吗?假设一个舵机按300ma,5个舵机:,5X300=1500ma,他能提供2A以上负载吗?这控可靠性我不担心,因为我飞50E有两年了,无失控记录。也和其他品牌一起拉过距,没问题。飞电有信心------飞油嘛---有点担心。给个定心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天地飞8S能飞50cc吗?7通接收那么小,能提供5个标准舵机的负荷吗?假设一个舵机按300ma,5个舵机:,5X300=1500ma,他能提供2A以上负载吗?这控可靠性我不担心,因为我飞50E有两年了,无失控记录。也和其他品牌一 ...

您好:
      飞汽油机WFR07S是没问题的,但建议使用WFR09S的接收机更好,此接收机为双路双天线,不仅遥控接收距离远,而且更稳定可靠。
双天线的摆放最好成90度垂直,效果会更好。
谢谢;

网友:
尽量远离火花塞,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经验之谈,非常感谢。

网友B:
供电又不是接收机的工作,BEC够大不就行了

楼主(2012-08-03):
引用 网友B:
供电又不是接收机的工作,BEC够大不就行了

是啊!BEC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分配电流给各通道,那接收机那么小、电路板那么精细,8 个舵机工作,我担心能否承受过路电流。

网友:
建议搞个有BEC的电调,电流要充足,才行,不然舵机不给力,负荷大,动作就不准。

网友C:
弄个分电板吧。接收机电路板上过个1A多的电流,想起来就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分电板吧。接收机电路板上过个1A多的电流,想起来就吓人。。

我周围有用分电板的,
谢谢指教,我也弄个试试,保险点。

网友:
我经常用天7飞260级电直